[工仪] 拆个220V时间继电器改12V用(CKC DH48S-S)

楼主(2019-12-28):
220V时间继电器改12V用
外观这样子,220V改12V了,顺便把表示也一起改一下。

数显的0.1S~99h可调

进线刮断直接焊线过去

变压器的线刮断,变压器输出应该是12V的,继电器是12V的

之前这样子的

好多白灰

12V继电器,5v不知道能不能用,反正一个18650电池不动作,数显正常走时

换个5v继电器应该就可以用电池带动了把,

网友:
继电器很吃电的,如果负载允许,搞个三极管,场管,光耦啥的比较好。

网友(2023-11-01):
看起来好多电器都是降压使用

网友:
低压用起来相对比较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