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自己写的单片机高效系统定时器驱动程序

楼主(2019-12-28):
很多时候在单片机系统中,需要一些定时器来产生定时或者超时信号,比如等待用户操作,如果长时间用户没有动作,必须产生一个超时信号给系统处理。传统的方法是采用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对一个或者多个变量进行计数。但是,当操作系统需要的定时信号很多时,管理起来就显得十分繁琐。本人在对S3264点阵挂历的开发当中,采用了MDK RTX操作系统内核,受里面的消息队列启发,自己编写了一套定时器驱动程序,采用类似消息队列的方式进行管理。
本驱动程序运行在本人的电子挂历成品中,运行可靠,稳定。本程序可以同时注册N个定时器队列,定时器可以随时注册、随时注销,可以随时更改定时时间,以秒为单位。定时器可以是一次性,也可以是永久性一直运行,当时间到了的程序,程序员只要调用查询函数,对指定的定时器ID进行查询,当返回1时说明定时时间已经到了,同时定时器队列的这个ID根据此定时器的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再次启动另一轮定时。定时计数方式支持正计时和倒计时,只需要把定时器的消息队列放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即可。下面贴出代码:

687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家元 -55

网友A:
linux内核中有一个叫时间轮定时器的东西,做各种任务调度、延时、休眠唤醒等,你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内核中有一个叫时间轮定时器的东西,做各种任务调度、延时、休眠唤醒等,你可以借鉴一下 ...

这个性质不一样的,要说这个,我选择内核的也带,但是却不能用,因为这个是管理任务用的,不是真正的定时器

网友B:
是不是类似软件定时器,由硬件定时器派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类似软件定时器,由硬件定时器派生的。

都可以,只要是定时器中断

网友:
没有.H文件呀,楼主。
赶紧补上,这回要免费哦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rtx?

楼主:
肯定是有原因了,RTX里面的用户定时器功能太弱了

网友:
RTX内部的定时器简单也是有原因的。
多线程方式下,程序结构完全改变了,很多场合任务线程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或者等待时挂起自己,等待管理线程唤醒。

网友:
我一直业余倒腾单片机    一直没真正搞懂线程是个嘛意思       我的做法是开一个1毫秒定时器       中断后   计时将  按键检测,显示,ADC采样等等标志位置一   main  根据标志执行

网友:
简单说多线程就是把按键,显示,adc分成3个独立任务,每个任务一个线程。宏观上3个线程是同时运行的,微观上是轮流执行的。现在程序里main根据标志来决定执行哪个任务,多线程里由rtos的任务调度来安排哪个线程执行。业务逻辑中的标志位,多线程的结构中用线程间通信完成,消息队列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网友(2022-04-04):
自从看通了结构体和指针,我就想着写个类似于你说的功能的程序。。回头看自己以前的程序就是摊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