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高温焊枪视频里面的焊丝哪里找

楼主(2019-12-28):
我看微信朋友圈附带的广告有什么高温焊枪,视频里面看到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自己上淘宝看了一下评论发觉视频是一回事,真实使用没有视频里面那样的效果。我自己手上有几个这样的高温焊枪,就是和打火机差不多要来点燃烧烤的碳的。焊丝我有电烙铁的焊锡丝。但无法达到视频的效果。我猜想那视频的焊丝应该是特制的或者加了辅助的化工原料

网友:
看着挺猛,其实温度差的太远,铜都不一定能熔化。

只能搞搞锡焊,或者铜铝的钎焊。你看到的焊条可能是钎焊条,有个四、五百℃就可以焊了。

网友:
感觉是特种焊丝  说铝 铁 不锈铁钢都能焊  淘宝上有  温度到了就会焊住

网友:
焊枪一般用铜焊条或者银焊条。

网友A(2020-04-08):
无铅的丝就行 先把要焊的物件加热  然后锡丝往上怼就行 太细的不行 几股并起来搞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铅的丝就行 先把要焊的物件加热  然后锡丝往上怼就行 太细的不行 几股并起来搞粗点 ...

但是无铅的焊丝哪里找?我手里的焊锡丝全部是三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