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身材大容量,100微法的电容测出800多微法

楼主(2019-12-28):
旧技嘉电脑主板上拆了十几颗固态电容,丝印LF是蓝宝石还是尼吉康?C的耐压是16v,用途还算广泛,有不少j的耐压只有6.3v,懒得拆了。

全部测了下容量,一般都是110微法左右,

其中一颗却测出800多微法,测量多次都是八九百微法,应该是坏了?

网友:
电容漏电大了

网友:
进来看一下。

网友:
电容漏电了,万用表就会测出一个很大的值

网友:
你往一个100毫升的杯子里倒水,发现倒了800毫升才慢。

这不是因为杯子变大了,而是它漏水了

网友(2020-11-08):
估计漏电,倒不满

网友:
不看楼上我还以为打错丝印了

网友:
电容测试容量只会比标称值低,高的都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