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浅拆宝通TBR-180B型军用UHF移动通信系统手持机

楼主(2019-12-28):
宝通TBR-180B型军用手持机是MTS-5000型UHF移动通信系统专用的具有数字保密功能的单工通信手持设备。该机语音信号经过了数字化处理,具有高级别的数字加密功能,已正式列入部队装备,符合国军标要求,同时符合美国军标MIL-810C、D、E的标准。TBR-180B采用MPT1327数字信令,可预置40个集群信道和20个脱网信道。
——特点:
1、 数字加密语音信号经过了数字化处理并具有高级别的数字加密功能。
2、坚固耐用采用坚固的铸铝框架和高强度塑料外壳,机内使用环氧树脂防裂电路板,足以抵抗剧烈的震动和冲击。
3、 轻巧方便采用先进的锂聚合物电池,使用时间长、轻巧,并精选优质元器件,重量轻便于携带。
4、全天候工作采用密封型镀金接插件,确保接触良好;密封设计,防潮湿,防灰尘,防盐雾,能抵御严寒高温。
5、良好散热铝合金框架坚固结实,并作为功率模块散热板,散热效果良好。
6、话音清晰响亮 采用语音数字压扩技术,提高了话音质量,声音清晰悦耳,音频输出功率大。
7、显示清晰直观 采用点阵式12位LCD液晶显示器,显示字母及符号清晰直观;显示器和键盘有背景照明功能,在黑暗中可以识别操作。
8、多种显示告警和声音提示 如遇电源不足、信道忙、被叫忙、遇忙回叫、被叫方通等各种情况,有多重显示告警和声音提示。
9、参数设置方便 可通过电脑或本机键盘设置号码、频率、功率,功能等参数,并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参数拷贝。
10、节能省电在设定的时间内不操作且没有接收到信息时则进入省电状态,以节省电能。
主要组成部件:
TBR-180B手持机是由主机、高能量电池、天线、充电器、保密机、腰夹及耳机话筒组等组成。 主机(含电池、天线)的重量是560g,尺寸为60mm×136mm×44mm (不含凸出部分)。

网友:
来看拆的,没拆没试差评!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时候可以拆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时候可以拆开来?

不打算拆开了

网友:
妥妥的山寨风

网友:
密钥不会是找国外买的吧

网友:
国产的单兵通讯用对讲机,在部队里还真见过
说实话做工还是粗糙,赶不上国外的产品,这一点还是需要加强

网友:
上边橙色是紧急报警按键,按程序设置的功能可以在按下时将本机位置,周边声音等发给预置频道或预置终端。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还吃着灰呢

网友:
军用对讲机用公网通讯?

网友:
侧面的触点不是安装加密模块的,是连接扩展坞、数据通信、写频加密的扩展接口

网友:
这种对讲机在淘宝见过有卖,基本是天价,只有傻子才买

网友:
这也叫拆??搞笑么

网友B:
以前有机会差点就收了一台,后来学习下 还好没收。。。
机器太难看了。。。做工也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机会差点就收了一台,后来学习下 还好没收。。。
机器太难看了。。。做工也太差 ...

随便收台摩托罗拉的GP88都比他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收台摩托罗拉的GP88都比他强

嗯,同意~~

网友:
十字螺丝换成内六角的就更硬了

网友(2021-03-10):
这能是真正的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