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迈德泰皓水暖毯主机拆

楼主(2019-12-28):
水电隔离的,不错,很静音。就是采用的物理温控开关,加热和断开加热会有咔哒声,就是热熔器的那种温控开关。
加热是采用热熔胶枪的那种那种加热方法。

网友A:
如果改成风冷热泵加热效率就高多了

网友:
这种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成风冷热泵加热效率就高多了

顺便跟冰箱制冷利用在一起更好。之前我在网上见过冷热毯,原理是半导体制冷片,正向电流制冷,反向电流制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