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多组电压的电源

楼主(2019-12-28):
地摊上来的电源,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多组电压,12v,5v,-12v,3.3v

四个脚垫,两个有螺丝,有屏蔽罩子

打开罩子看看,原件还挺多的,有俩电容有些鼓,不好更换,就这样吧
这里还有个小风扇,12v0.08A,转起来声音也不小。

8芯输出接头,有个ps-on,有5Vsb,第四针的PG不知道是接什么的,短接ps-on和GND,就有输出。

简单拆机完毕,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
謝謝分享,电容怀孕了

网友:
看这些电压像是台式机电源。

网友:
东西不错,电容需要换一下。

网友:
就是一个电脑电源,早期不带12V输入的工控板需要接PC电源,后来有了12V输入的直列电源板,这个可以省去电源板。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都不错。这么小的电源居然还自带风扇。。。。

网友:
是一种全塑料外壳的,以半透明一天蓝色为主的一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跟头盔大小差不多的一个电脑上用的,当年在地摊,我的朋友买过一个使用这种电源口的电脑,配置比较低,好像就P2档次吧,后来他给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