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的驱动有变压功能吗?

楼主(2019-12-28):
给灯珠输出的电压会随着电池电压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A:
基本都是pwm控制电流来调整亮度的,输出电压大部分会随电池电压变化。看驱动类型了,有些是恒流的,有些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pwm控制电流来调整亮度的,输出电压大部分会随电池电压变化。看驱动类型了,有些是恒流的,有些不 ...

那这种pwm的驱动不用保护板也不会把电池过放是吧?电压太低了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