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板做U盘, 使用UP19主控......

楼主(2019-12-28):
最近整理东西, 找到一些老旧FLASH, 其中有一片K9HCG08U5M
是51nm时代的产品, 4CE芯片

封装是52脚的ULGA

查了一下, 手头主控里, UP19可以支持
但是手头的UP19都是以前在论坛兑换来的, 都是TSOP48的封装, 没法上LGA芯片
所以,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来画个LGA的板子吧, 先找到UP19的原理图研究一下

到佳丽创的EDA去画板, 先把外形都确定了

元件摆放好
除了几个大电容和LED, 其他基本用的都是0402的封装

花了不少功夫来走线

完成之后的正面

背面只有Flash

预览效果图

之后找到节配去打样, 呃, 佳丽创会不会很生气

最角上这个就是它, 美工刀切割

锉刀整形, 把毛刺都锉掉

节配工艺还不错

拆一个UP19

元件找齐, 其中一个6.2K电阻最难找, 早知道用0603的封装

开始焊接, 先焊UP19

都焊好啦

背面的Flash还没上

简单清理一下松香

忐忑不安的上机, 哦也, 一下就认到了, 开森

下一层继续发...

楼主:
好了, 把Flash吹上

上机看看, 也认到了, 哈哈

打开量产软件, 刷新一下, 看起来没问题

设置好后, 开始量产

绿灯完成

容量8G

最后测一下速度, 好像还可以, 一会找个壳子给它

全部发完, 谢谢观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网友:
高手啊,全部是1出1的
而且手工切的手艺也很不错的,整齐。

网友:
大佬都能自己做U盘了吧
不如做个硬盘盒怎么样

网友:
不错真能折腾,板子画的偏小了,8g忒小了~

网友:
现在8g的不贵,都不到8元钱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在闲鱼上买了20多块没有USB头的SM3255板子(实际上是SM3255贴到了IT1167的板子上),一直扔在抽屉里吃灰。不知楼主能否帮忙画一个SM3255的板子,用论坛的12合一当酬劳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在闲鱼上买了20多块没有USB头的SM3255板子(实际上是SM3255贴到了IT1167的板子上),一直扔在 ...

我有画好的3251的板子, 应该可以上3255, 不过正在打板还没到手, 而且机械外形和你这个不一样, 等我侧过再说吧

网友:
优秀文章,满分好评,
哪家便宜就哪家打样哈哈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么小的电容电阻,楼主是怎么筹齐的,一点都不好测量阻值容值。

网友B:
要是能打4层pcb还是5块钱或者免费就好了,我有903的图啊。。。。

网友:
记忆棒拆出的8G降级片D27UCG8T2MYR+UP19做成一个u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4119
飞线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了

网友:
大佬能帮我焊下U盘不,IS902的板子,JCND1的颗粒,想合并两个8G为16G的,结果水平和工具不行,坏了

网友:
貌似iPhone或者ipad的硬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打4层pcb还是5块钱或者免费就好了,我有903的图啊。。。。

4层之前搞过活动,貌似100¥

网友:
洗板后漂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 把Flash吹上

技术达人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