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6G的创建ssd2246en双贴32g的颗粒怎么跳线呢

楼主(2019-12-28):
某宝的图片,原来是16g的我这里拆了两片PF29F32B08MCMF3贴在12位置如图

开卡直接失败
贴在13位置如图

也是失败。应该要跳线,不知怎么跳呢

网友A:
第一张图左上角这么大几个字,r44 r46 r51 r50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个SSD的方案

网友B:
双貼2ce贴主控面,ce跳R44 R46看ce表有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左上角这么大几个字,r44 r46 r51 r50

知道这几个跳线,但是不清楚改怎么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貼2ce贴主控面,ce跳R44 R46看ce表有变化没。

感谢.按您的跳线成功了.颗粒还是贴在1 3位置没动

网友(2024-05-08):
19年的贴子现在还是有用的。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