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了一个珑玥锂电池,充电口为四芯插座, 有可能是防误接用的

楼主(2019-12-28):
电池标称电压48v,13串的三元锂电。到手测放电口无电压,怀疑电门锁处于断开状态,拆开跳过电门锁测有40.7v电压,充电口有四根线,  比较粗的为充电线,一红一灰,红线与放电口并接,为充电正,灰线接保护板,为充电负,测二者间电压为40.4v。另外二根比较细的一红一黄,通过一个二芯插头与保护板相连。光接二根较粗的线充电无电流,短接比较细的一红一黄,充电也无电流,向一红一黄施加3-15v电压充电还是无电流。不知这一红一黄接受什么信号才能充电。

楼主:
放电口可以充电

网友A:
难道是接热敏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接热敏电阻的?

热敏电阻不会,另外已有二个温控开关贴在电池上。你起发了我,有可能连充电器上的某个电阻,防止误接铅充,充坏电池,有空接一个可变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接热敏电阻的?

查出来了,细红线是接充电器电源正极,为保护板上的小板供电,黄线接某一电压正极,为保护板上的小板的一个三极管基极提供电压,使其导通,再由小板单片机控制mos管充电,单片机工作电压5v,通过lm2575hvs-5v转换而来,现在lm2575hvs-5v损坏,无5v电压,单片机不工作,充电mos管打不开,充电口充不了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细红线是接充电器电源正极,为保护板上的小板供电,黄线接某一电压正极,为保护板上的小板的一 ...

牛掰,找出问题继续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找出问题继续维修吧

lm2575hvs-5v买来换上了,细红线接上大于6v电压,充电mos管就打开了。现在这根线与充电器正极相连就可以充电了。就是黄色细线的作用还不知道,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2024-12-31):
是软包电池吧

楼主:
不是,是硬包电池

网友:
有均衡吗?看起来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