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见不散LV520-Ⅲ便携音箱改为内置锂电池并加装充电管理

楼主(2019-12-28):
不见不散(See Me Here)LV520-III便携式立体声音箱是我用过的同类音箱音效最好的一款,立体声,重低音,点阵液晶屏可圈可点。
使用较为通用的诺基亚(NOKIA)BL-5C电池也值得称道,各种接口较为齐全。
不足之处在于按键胶垫过厚过硬,手感不好,按键功能设计布局与常规操作理解不一致、不友好,点阵屏尺寸过小,收音机灵敏度不高,
音量控制用的传统的电位器衰减式,调节时易产生噪音。
最主要的是该机没有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几块电池都被这家伙搞大了肚子。
虽然电池仓后盖已经做了减薄处理,但仍挡不住日益渐大的肚子,后盖已盖不上,同时这几块电池容量也急剧下降,完全不具备实用价值了。
所以,为该机能使用其它规格电池并添加充电管理电路成为必须。
电池选用闲置的合适尺寸的手机电池进行内置,不用改电池仓,使用更灵活。充电管理当然选择易得易用的低成本TP4056系列。
充电板是多年前与别的电路板一起拼板来的,已经用了多块在其它场合,还有一些空板和半成品板。
充电电流选择在500mA左右,主要为控制芯片发热考虑,再快也不能瞬间完成,何必冒风险追求快那么一点呢。
改装用的也是旧电池,容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损耗,但比那几块大肚子电池的使用时长多多了。
在天线焊点上又焊接上一条约500mm长的普通导线盘在机内,未见收音灵敏度有明显改善。

01.音箱正面,长约230mm。

02.音箱背面和电池盖上的铭牌。

03.用尖锐针状工具插入面罩边缘的孔内向外用力就可卸下面罩。

04.拆下面罩内8个螺钉,还有背后脚垫内的两个即可开壳。

05.拔下电池插头分离箱体的两部分。

06.左右两个端部。

07.左右端部。较齐全的接口。

08.共3层电路板。上层那块没有螺钉,通过接插件与中层固定。

09.分解后的三层关系和结构。

10.中层(主控)和上层(功放)的正反面。

11.下层(按键开关)正反面和右侧面板。

12.按键,又厚又硬,手感不好。功能设计很奇怪。

13.喇叭。立体声嘛,当然要两个。中间是辅助振膜。

14.机器的心脏,主控部分。

15.小板是多年前假公济私拼版来的TP4056充电板。

16.手绘供电部分电路。应拆掉R26,引出4056输入输出线。

17.SD卡边上空间正好放置小板,天造地设。

18.小板新开一孔,对应下板接地覆铜。

19.焊上两个较粗壮的元件引脚,做连接和支撑。

20.小板先不焊牢,确定双色LED的位置。

21.找准位置,侧面板开3mmLED孔。

22.LED露出长度可随意掌握。

23.焊上小板输入输出线并将小板焊接固定。

24.做好应有的防护。

25.恢复几层线路板之间的连接,看有什么不妥处。

26.依次为音量控制,耳机接口,充电状态,SD卡,USB,MINIUSB,LINEIN。

27.装上侧面板,调整LED探出长度。

28.补上4056充电流设定电阻。

29.没啥可说的。

30.临时焊上一块电池,试充,指示正常。

31.选尺寸合适的手机电池,直接焊接在原电池弹性接点上。

32.手机电池,原电池仓背后的空间正好可以装下。

33.恢复原状,充电中......

34.充电结束。

35.附,几块被搞大肚的电池。

36.两块深色皮的凸出已非常严重了。

37.补一张点阵屏效果。显示信息较多,就是太小了。

网友:
BL-5C咸鱼大量出售,2.5~4。
充电板太奢侈了,真TP4056,小黄豆

网友:
家里也有个这个牌子的音箱,音质还不错,就是那个电池很垃圾,基本一年左右就鼓包报废了,感觉现在用18650电池还好些。

网友A:
充电时间11:49--16:45,不是快充吗?

网友:
步骤很详细,电路图赞一个!

网友B:
4056我十多年前有一片这种真的,充电不烫。后来的假的充电都烫手

网友C:
电池怀孕只能说楼主用的BL5C不是原装原厂的正品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6我十多年前有一片这种真的,充电不烫。后来的假的充电都烫手

4056是线性充电管理芯片,只要有压差,烫是必然的,不论真假
原版4056的截止电压一致性比较差,某些假货甚至比真货还要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怀孕只能说楼主用的BL5C不是原装原厂的正品货,呵呵

锂电池没有充放电管理,大肚子简直不要太正常,还原装原厂,诺基亚什么时候生产过锂电池?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送给亲戚的,被放坏了,其实问题也是楼主说的,懒得管了

网友:
自从用了sony、bose、fugoo的蓝牙音箱后,这些国产的全都扔一边吃会了,感觉就像噪音产生器

网友:
步骤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没有充放电管理,大肚子简直不要太正常,还原装原厂,诺基亚什么时候生产过锂电池? ...

原装电池难道没有保护板的??我手上原装电池都没见有鼓包的,凡是鼓包的都是仿冒的山寨货

网友:
我家里有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圣宝擎天柱2代,声音也不错,被我直接换了蓝牙功放板,现在变身为蓝牙音箱了,电池还是用的bl-5c,不过我不是用插线充电的,而是有两三块电池备用,没电了拿下来用品胜的万能充充电的,不会损伤电池,哈哈哈。

网友:
我都是拿下来用万能充 充电。
放电应该电池自带有保护电路吧。

电池到底是充鼓的 还是放鼓的?

充鼓的可能是 充电电压过高,直接是usb的5V 串个限流电阻?
放鼓的 是因为 电池没自带保护电路 ,放电 狠了?

或者是电池老化 质量不好 自己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11:49--16:45,不是快充吗?

不算快充吧,充满一块1400mAh的电池,将近4个小时55分才充满,平均的充电电流才284mA(一开始可能很快,后来快充满了会慢很多),算是特慢充的那种了。

网友:
还能加电池,看来内部空间还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一个一个声道声音很小很小,干脆两个喇叭接一起假双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难道没有保护板的??我手上原装电池都没见有鼓包的,凡是鼓包的都是仿冒的山寨货 ...

保护板过充一般保护到4.35V,只能保证短时间不出急性问题(燃烧爆炸),长时间也是会大大降低寿命的。所以充电决不能只靠保护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