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牌LED充电台灯改光色,增容内置电源

楼主(2019-12-28):
9.9包邮的充电小台灯,跟风陆续撸过3个,就剩这个吃灰的没改,改善一下实用性备用吧

目测亮度是够了,但原配白光刺眼,个人觉得没有带点暖光的舒服

拆开

顺便测了工作中灯珠的压降和电流情况,18并5730还是很轻松的。本想增加暖光灯珠,既然灯珠轻松,就替换掉一半白光灯珠吧

365mA

烙铁一个个取、焊灯珠麻烦,还是上烙板省事。但灯板是纸基的,背面预贴高温胶带

玉米灯上拆些暖光5730,上烙板

一气呵成

复装,改光色完成。

还需要增加锂电容量,提高续航时间,拆底盘。标称“8W”不要当真

山灯里面基本都一样,小电路板1块,无保护板的拆机锂电1个。

电路板上,充电芯片4056歪着(不影响使用,懒得弄了),触摸芯片无字(差不多是SGL8022之类)。奇怪的是,比同类的产品多了个6083芯片,经qurt大神指教,是专用的锂电保护芯片,可山货用上这个有点意外。

将原电池拆去看了空间,只够2个18650的位置

取笔记本电源拆机18650锂电2个(绿皮骚尼),顺便加上充放电保护板,替换原来的单个18650

电池容量肯定比原来翻倍了,但充电时间翻倍受不了,必须增加充电电流。不想改板,观察到电路板下有些空间

取1A充电宝板子

去除多余部分和元件,只保留充电功能。

加工后打算贴在原板背面红框处

双面胶固定在背面。当前设置电阻1.2K,充电电流800mA。

焊好引线

检查一下复装

顺利点亮,光色有明显改善

绿骚尼残电3.8V,当前DC/DC两路并联充电电流过得去。此前用过此法,充电电流大增,转灯正常,所以本次未与原单路充电比较。

自娱自乐,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充电芯片4056歪着,应该再堆锡补焊一下吧

网友B:
调节充电电流,把4056的电阻改小不香吗?

网友:
才365mah,虽18并灯珠也才一瓦多点

网友:
加大容量、降低色温,更好用了

网友C:
看来LZ的台灯也不少

网友D:
8W可能是产品型号哈哈哈哈奸商,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LZ的台灯也不少

跟风撸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W可能是产品型号哈哈哈哈奸商,

等牙膏

标的“LED功率:8W”,奸商可以解释为灯板功率,你奈他何?!关键没人管。
按这么说的话,灯板18珠5730,LED灯阵理论额定功率达到9W,貌似还良心少标功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充电电流,把4056的电阻改小不香吗?

原配设置电阻1.5K(1500Ω),按4056规格书所言,充电电流理论值能有666.66...mA了,实际上此前最大充电电流仅300多mA。
另外还改过1个充电宝的4057设置电阻,改成1K,看似对应1A充电电流了,但实际充电电流仍然不能超过500mA。估计山货的充电芯片,本身质量就有问题,走寻常路也难有寻常的结果,所以还是另外设法比较简单可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4056歪着,应该再堆锡补焊一下吧

本来觉得能用就随它了,想想还是大侠说得对,为放心用,昨天已索性将4056取下,扶正后重新焊好。奇葩的是,芯片的散热底板是完全空置的,真够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