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雅2.1多媒体音箱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12-28):
     通过努力发帖积分到444(发发发)再发一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惯例都是有东西折腾,今天修洗衣机忘记拍图片了,因为骑行后有点累了。

吃饭后有个小姐姐拿来多媒体音箱,来活了。休息也够了,开拆。

看看正面,10年的音箱用料还是可以,挺沉的,故障是不通电。

    背面。我要吐槽下这个卫星音箱和音频输入口,如果不注意插反后后果很严重,导致声卡被开机冲击
导致无声。因为11~16年处理这个问题我遇到不少,基本都要换板载声卡芯片决绝。

   电动螺丝刀很快就卸下。看看布局。由3颗“YD2030”国产音频放大芯片负责三个单元,这个我得说说,国产就是国产,
很多都打磨打上TDA,厂家用料没玩虚的,证明2030绝对是正品。

变压器铭牌。12v*2~1.2A约29瓦,有点满足不了2030的要求,不过很少人把音量拧到最大除了08、09
年网吧玩CS1.5都是开的音箱。

来个近照2030.

打开保险管套,250V/2A保险烧短,说明有短路存在。

继续用看的方法检查。明显2030引脚有虚焊,三颗全都补焊一遍。

接下来测,没发现异常。用灯泡代替保险。

上电,灯雪亮。

诶哟,变压器不保。拔掉变压器次级输出,一样亮。

为确定2030是否有故障,挂了个10W12v变压器上电,测3个2030输出端电压全部0V,看来没问题了。
某宝买个40W的变压器替换就没事了(已经叫小姐姐自己购买,就发链接就是)。

楼主:
变压器后天到货,小姐姐大美女一枚。

网友:
没有小姐姐照片只给5M币加差评

网友A:
没有小姐姐照片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小姐姐照片差评

不能发啊,去看石榴姐的图吧,最近他放了好多图

网友B:
这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可以脱开检查,哪里需要串灯泡检查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可以脱开检查,哪里需要串灯泡检查法呀?

烧保险呢亲,不烧保险我就不串了,对于短路串灯安全。20年自打修功放起习惯了,舞台功放炸怕了,改不了咯。

网友C:
2030引脚虚焊会导致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0引脚虚焊会导致短路吗?

不会引起短路,但是会引起2030工作状态失控,烧毁后才会导致短路。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保险呢亲,不烧保险我就不串了,对于短路串灯安全。20年自打修功放起习惯了,舞台功放炸怕了,改不了咯 ...

那个炸起来比较壮观哈,炸管炸得脑瓜子嗡嗡的

网友(2020-01-30):
检修供电电路时串接灯泡是个比较稳妥还经济的方法。

网友:
我现场设备24V短路维修时候,都是用万用表电流档去代替保险,不知各位前辈有何好的办法,

网友(2020-05-17):
坏变压器的很少。
这输入、输出一样,太脑残了,必须改。

网友:
变压器的一次侧烧了吧?能重新绕个初级线圈出来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