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一台医用彩超机器(2003年意大利进口机器,百胜ESAOTE魅力20

楼主(2019-12-28):
意大利进口货,当时报价50W,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拆机视频及图片,今天来个全网首拆!

机器后面接口,种类比较多

机器侧面,接彩超探头用,全触点式接口,带锁定孔

拆开后,后面接口

侧面接口,接了个凸阵探头。

凸阵探头,主要是做腹部器官用的,产科也可以用,测胎心之类的

主机正面图,按键是橡胶的,带背光。

拆开主机,全部模块化的板卡,方便更换。

密密麻麻的板卡,中间缺了一个,相应的功能少了。

板卡正面

拆下来一个板卡

板卡正面

底部是电脑主板一样的主板,上面有很多卡接口。

板卡背面,全是走线,无元件。

板卡正面,每个板卡功能不一。

网友:
会用的,有福了.,赚钱很快的.

网友A:
超声探头部分那个微同轴信号线做工很牛的,机器基本都是千篇一律的框体结构。

拆解超声波探头PHILIPS C5-2(医院B超检查用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2288

拆个B超机探头(HITACHI EZU-PL12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6840

网友:
PCI规格的接口?

网友:
那么巧的啊,昨天还看到一个差不多的,很重但体积也小,当时称了二十多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探头部分那个微同轴信号线做工很牛的,机器基本都是千篇一律的框体结构。 ...

之前在废品站看见一个探头 里面是同轴线 本来打算把线搞回来的 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用到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废品站看见一个探头 里面是同轴线 本来打算把线搞回来的 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用到的可能性不大 ...

探头的价格不菲,做工可以。

楼主:
不是PCI接口

网友C:
第一次见批开这东西,光我路板还十来块,太复杂了。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可以测性   别了

网友E:
请教一下Audio口是插什么设备的,您看一下说明是怎么定义的线?  这似乎是一种欧标的接口。

朋友有个电钢琴就是这样的Audio口,挨个试没楞试验出来,那根线都没电压却都有挺大的电阻值,似乎是数字口。(给业余班的小孩玩的,买个洋二货。就一个琴没说明书没任何资料。西班牙牌子的Google都搜不到。)

网友F:
落到黑心人手里可以大发黑心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批开这东西,光我路板还十来块,太复杂了。

以前的集成度不太高,都是模块化的,方便维修。现在的大多是集成式的,没以前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udio口是插什么设备的,您看一下说明是怎么定义的线?  这似乎是一种欧标的接口。

可能是带数字编码的,需要接专门的解码芯片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落到黑心人手里可以大发黑心钱了

关键是要会彩超的人来操作,一般会做彩超的也不屑于挣黑心钱了,毕竟风险大,要吊销证件,饭碗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可以测性   别了

当然可以了,但是我就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可以测性   别了

你也得会看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udio口是插什么设备的,您看一下说明是怎么定义的线?  这似乎是一种欧标的接口。

audio不就是音频吗?

网友:
会看我也不会说。

网友(2020-03-05):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udio口是插什么设备的,您看一下说明是怎么定义的线?  这似乎是一种欧标的接口。

里面有耦合电容,阻值肯定大呀。实际等于里面串联了一个电容。隔直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