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开个倒车,有时候插电钻也是很好用的

楼主(2019-12-28):
     充电钻,无刷,没电线,扭矩大,特性硬,使用方便,受到不少青睐,就是贵,反观插交流电的,貌似都是缺点,特性软,体积大,噪声也大,就剩个优点便宜。但是今天有一个活,让我另眼看待交流钻。在304不锈钢上钻一个3MM的孔,直流钻半天了还是一个小坑,怎么也吃不进去,无奈换插电钻试试,哗哗的冒着烟就进去了。究其原因:小直径钻头,线速度低,发热量少,交流钻高的转速提高了线速度,使热量容易堆积,升温后工件变软了许多,钻头由于材质原因,变软很少,就变得能钻动了。
    说起来转速,直流钻1500转,只会低不会高,交流钻说是3000转,轻载相当于弱磁调速,越弱转速越快,谁知道多少转了呢。

网友A:
买大有5282的2300转  5MM的钻头钻1MM厚不锈钢一秒钟一个孔

网友:
什么是硬?什么是软?没用的话就不会有人生产了。

网友:
钻不锈钢要选对钻头!用高钴钻头或合金钻头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像钻玻璃要用金刚钻一个道理。高转速钻孔,开始方向就选错了。

网友:
我用充电钻,照样钻不锈钢,关键看钻头。

网友:
什么叫特性硬特性软?

网友B:
仅就钻孔而言,不是有时候好用,是多数情况下都完胜充电钻,除了移动使用之外。当然,如果论拧螺丝,那还是充电式的好操控。

网友:
钻不锈钢要低速,钻木头才要高速。

网友C:
升温后工件变软????加热使不锈钢变软的温度,你确定高速钢还可以继续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温后工件变软????加热使不锈钢变软的温度,你确定高速钢还可以继续切削?
...

附议。应该就是转速快的功劳。温度的话,反倒是怕钻头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大有5282的2300转  5MM的钻头钻1MM厚不锈钢一秒钟一个孔

附议。2300转接近有线钻的转速了。目前市面上,无出其右。这也是我喜欢5282的重要因素。有时候真理就在转速之内。我上次装锁,因为兼顾拧螺丝,就拿了700转单速的手钻,开孔器怎么都不利索,木屑排出不畅。打孔,博世的多功能钻头居然没法用,非得麻花钻。回忆了一下,原来经验停留在旧的那把100块三无有线钻。。。

不过转速太快也有缺点,灰大。5401是最大1400转,5712是900钻,打墙明显后者环保,基本自由落体,没有飘灰。而慢一点对于偶尔家用其实无所谓。所以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折中吧。

网友D:
第一次听说钻孔是靠升温将工件变软,那么请问楼主:工业上切削钻孔时加冷却液是不是太傻啊?!

网友:
不同的材料切销加工的最佳切削速度要求是不同的,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慢越好,工具速度跨度大当然适应范围就更广,充电工具普遍速度偏低,这确实是个缺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仅就钻孔而言,不是有时候好用,是多数情况下都完胜充电钻,除了移动使用之外。当然,如果论拧螺丝,那还是 ...

你用电钻开过孔没有25MM以上的孔,18V电钻,几乎全部都有机械变速,这个时候插电的直接就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钻孔是靠升温将工件变软,那么请问楼主:工业上切削钻孔时加冷却液是不是太傻啊?! ...

有是真有,无屑钻孔就是这个原理,摩擦生热将工件切削区加热变软,但是不是楼主说的这个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电钻开过孔没有25MM以上的孔,18V电钻,几乎全部都有机械变速,这个时候插电的直接就傻了 ...

3毫米不锈钢板开过Φ55毫米孔,数量15个。22钢板+20不锈钢板,开Φ32毫米孔,数量120个,都干过。
第一种用的飞机钻,还是比较危险的。
第二种,用的磁座钻。
都是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是真有,无屑钻孔就是这个原理,摩擦生热将工件切削区加热变软,但是不是楼主说的这个变软 ...

怀疑你在开车,但没有证据!

网友(2020-03-17):
和电钻没关系,好转头才给力,4.2的普通转头,白钢板转几个孔就废,总得磨,太小磨头费劲,百事通的5块多一根,用着还行,我干活一般都是2把插电钻,功自攻钉一把,钻M9孔一把,18v电钻钻小孔和绞丝,这样不用来回换钻头

网友:
完全是钻头问题,钻头钝了

网友:
304好钻孔,软。  201才难钻孔,钻不锈钢钻速要低,钻头要压紧,3mm孔钻头细,控制好下压力,别把钻头撇断,钻进去一下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