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一下LED灯板

楼主(2019-12-28):
原灯罩是节能灯,2D型灯的,38w,又耗电,而且刚开的时候亮度差,后干脆用改造灯板改为LED,用的标称15w的,实测10w,每个灯珠0.33w,发热应该还好,亮度挺好。今天突然看到其中一个灯珠灭了,这是2并n串的,那么和坏灯珠并联的另一个电流会加倍,寿命也不会长了,本着不能动手创造条件也要动手的原则,决定把坏了的那组短路掉。

灭了一个

拆下灯板

找到坏灯珠,黑了

放大看看,一半是黑的,挂了。

直接短路

放大看看

这是驱动,180ma,电流不大,按理LED寿命不会短。但这里发现个问题,标称输出12w到24w,但电压是30到90v,×上电流是5.4w到16.2w,对不起。

装上,这下缺2个。

网友A:
对于0.5W的灯珠来说180mA不小了吧

网友B:
几块包邮的灯珠都是这种货色,坚持一年就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包邮的灯珠都是这种货色,坚持一年就不得了了

已经快两年了。八块钱两套。

网友C:
楼主太败家,用这么大一坨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0.5W的灯珠来说180mA不小了吧

两并,一个只有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败家,用这么大一坨焊锡。

懒得剪线,直接焊锡当线

网友D:
看来几十元买一堆,每颗几毛钱仿流明灯珠也很实用,把出问题的灯珠替代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几十元买一堆,每颗几毛钱仿流明灯珠也很实用,把出问题的灯珠替代最好。 ...

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以后有灯珠了肯定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