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个多小时补焊电源信号针,然并卵

楼主(2019-12-28):
惠普的电源,针断了,笔记本不识别开机都开不出,只能看看补焊一根试试看了
难度有点大,断针只剩根了,好不容易接好

插到笔记本里扭了下,针就又断再插座里了,焊锡的强度不够啊

网友:
这个插头其实不用修,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某宝上有惠普笔电的原装电源线卖的,把电源本体想办法拆开,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惠普的、戴尔的我都买了好几条,有个时候线折坏了,插头压变形了,就换一根新线

网友:
你应该直接拆笔记本,在母座上直接接上识别电阻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老式电源,拆开电源看看中间针与电源正极连接的电阻大小,再拆开笔记本电脑,在电源插座上焊上相应的电阻就可以了。或者你在电源线上把中间线与电源正极线之间焊上识别电阻也行(找一只稍大的插头,把识别电阻焊在里面更美观)。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3482
或许我的帖子能帮助你

网友(2020-02-17):
从楼上电路看,实际上就是适配器正极连本子正极,负极连本子负极,探针是适配器正负极之间用7.5V稳压管配合电阻取个识别电压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