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汽车导航倒车影像发白

楼主(2019-12-28):
气温低的时候汽车导航倒车影像发白,会是AV电路的什么元件受影响造成的图像发白

网友A:
低温图像发白的话,可能是屏驱动板上10UF电容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图像发白的话,可能是屏驱动板上10UF电容失效了.

我那导航新的时候零下五度左右就发白,哪个界面都发白

网友B:
倒车影像头先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图像发白的话,可能是屏驱动板上10UF电容失效了.

其他界面屏显示不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影像头先换个试试

有右摄像头,也是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