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FIR300M如何设置中继?

楼主(2019-12-28):
家里翻出一个斐讯FIR300M,想设置成中继,无奈百度了一圈也没找到能用的教程,所以开贴求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刷机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就可以了

纯小白,不会刷机

网友:
以前用过自带就可以很简单 不过好久不用中继还真忘了!!

网友:
这个型号可以刷机

网友:
楼主家信号要中继,这面积得多大啊,土豪!

网友:
好像是在WAN设置,选择无线WAN,搜索列表

网友:
不用刷机 可以直接中继续,很简单的,不过信号特别弱的 应该中继不上

网友:
fir300m a1 软件版本1.13的可以中继,fir300m b1软件4.0的阉割了没有,要刷机。

网友(2022-06-02):
就是家不大才需要中继别人家的信号,我说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