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编程器读取的Flash地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28):
用编程器读取了flash里面的内容,每一次校验都是不通过,软件里有如图的提示,请问是什么意思,希望看懂的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一定要离线

网友A(2020-02-12):
这个是芯片加密了,禁止编程器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芯片加密了,禁止编程器读取

看楼主读的芯片,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离线读写(拆下),清空查空后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读的芯片,应该是这个原因。

他读的是摩托罗拉的9s12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线读写(拆下),清空查空后写入

加密芯片离线也没用,清空倒是可以,不过楼主显然不想清空,想读出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