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改LED电流

楼主(2019-12-28):
在LED- 那里有两个并联的 150 电阻,那个好象不是改电流用的,帮忙看下应该在哪里改背光电流。
在哪里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没有原理图真不好搞。。。。。。

网友A:
r466和q401应该是组成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66和q401应该是组成电流采样

R466 我竞然没找着在哪里

网友:
这因该是液晶电视的吧?电流一般都是改小,我记得海信的42寸,把输出电阻剪断一个。我建议找OZ9976规格书,找到采样电阻就可以改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个头应该不小,其次应该在输出插座附近吧,阻值应该在5欧一下并且两个或以上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R466 我竞然没找着在哪里

是446:sweat:,看岔了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46,看岔了数字!!!

没修好,在背后加了一个灯管,勉强点亮了,看电视有一条较暗的地方,能看了到是,不是纯色不明显,再拆估计要拆坏,不知道啥时候在屏旁边位置有个圆形压痕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46,看岔了数字!!!

点灯亮度约280ma,不知道峰值能到多少,待机屏时约60-9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