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9.9包邮的皇马手提音箱

楼主(2019-12-28):
跟风买的音箱,18650电池的。
插卡,U盘,aux输入,蓝牙,带fm收音机。
9.9还要什么自行车。
就是led灯太闪了,拆机换了个绿色led看起来好多了。

网友:
跟风买的,我的摔碎了,用哥俩好粘不住

网友:
打开 声音非常大
不能锁定小声音 怎么办

网友:
都没有看到一个外观图啊

网友:
这个活动还有吗,有没有链接?

网友A:
电池不太好,容量很小

网友:
淘宝金币换过一个,牌子不同,形状一模一样,壳子是回收料,电池俩层皮

网友:
看上去集成度很高,好像D类音频放大器,乙类功放一般有大散热器。

网友:
好便宜的皇马手提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太好,容量很小

这价格能响都算奇迹

网友B:
有链接吗?我怎么没看到有这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我怎么没看到有这车啊?

京东,不是这里那些淘宝客的,最近这里淘宝客推荐的大都是垃圾

网友:
黑不溜秋的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功能不行,TF卡播放还行

网友:
京东五块买了一个,有2个减5卷,可惜第二天忘记下单,第三天过期了,一天好像只能下一台。
比我以前20买的圆柱蓝牙音箱音质好了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功能不行,TF卡播放还行

打开调整下天线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我怎么没看到有这车啊?

怎么买啊?

网友:
蓝牙不行和收音天线互相干扰 我用铜线做了个天线焊上去了,灯老闪加了开关,电池加了4000毫安,背面加了个全频喇叭 音质还算凑活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