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板子上这个东西炸了,门外汉请教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9-12-28):
请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中间写的好像是DP或者UP  下面一行小字 写的是 7ASF

网友A:
看脚位号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脚位号是二极管。

搜了一下能看清的信息 全网都没有相关的内容, 晕倒了。

网友B:
查一下D19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D19标识是什么意思

查了很久 查不到阿 哭...

网友:
查一下板子1功能电路都有什么器件,在电路起什么作用,再分析用什么替代,看标识D19说明是个二极管,看大小可能是整流的,7a是电流?sf 是超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