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达掌上电焊机故障维修电焊机烧了CBB 电容

楼主(2019-12-28):
我对电子不懂但觉得好奇干什么都是照葫芦画瓢死搬硬套,裙子我这是请教贴,有懂的神给指点一下。
电焊机是买的破烂,不便宜六十八买的拿着看着挺重又是迷你焊机就买下了,回来拆开发现是CBB 电容烧了,电容烧了着火的烧把边上俩电解电容给烧没皮了,容量是560uf的我不知道CBB 电容是多大的就拿了个155j的换上,电解电容拆的变频器上的型号一样,换上后通电风扇转了大概七八秒保险烧了家里的闸掉了,马上拔插销。烧了保险我就用细毛铜丝夸了下换上,拆下整流桥测着没坏就装好继续插电试机,插电直接烧了保险闸没掉俩热敏电阻爆裂,线路板上连着俩热敏电阻的很细的铜片烧断了,这下我就开始查开关管拆了俩测量都是坏的于是就开始等配件买了相同的开关管,整流桥也买了,热敏电阻也买了,CBB 电容也买了几个不同型号的CBB 电容是并联在了俩主滤波电容之间一头和开关管的散热片相连。我到现在都没明白开始是什么导致的开机几秒才烧保险,是电容拆的变频器的效果不好了吗?电源管理芯片是个四脚的我不知道怎么查它的好坏。有明白的神给指点一下,谢谢了安达电焊机巴掌大点电流150不虚标我不小了这是拆开因为中间那个CBB 电容着火把两边的电容给烧这样就就拆下来了这是拆了电容等待换上这是换好后保险烧了那俩热敏电阻也烧裂了

网友:
这个,看楼主的维修经过,怕是要烧掉不少件才能修好半台。

网友:
搞不好,楼主要去电工物理研究所进修一番,再来修这个啊?

网友:
这操作把件换完都难修好

网友:
请记住一条,烧保险之后不能简单的直接更换保险就再次上电,要查出原因更换掉坏件之后才能再次上电,这是基本的常识。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烧的,一般是线路中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电容大小你可以找类似的其他电焊机的拆机图或者电路图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686
https://www.dianyuan.com/bbs/2432321.html

网友:
入坑了,估计修好要比买新的贵好多

楼主:
是有短路的地方,今天换了开关管换了热敏电阻,整流桥测着没问题就没换,换了保险上电五六秒又是烧了保险,家里的闸也掉了,开关管发热厉害,散热片都是热的,我买的拆机开关管用万用表测二极管凤鸣档23三脚是开路的,测就12脚再测23档就是通了,这正常吗?

网友:
管子炸了,驱动百分之99坏了(换管子下面的绝缘要注意),,我也是什么都不会,但是喜欢这些电子东西

网友:
二极管档测焊机输出有二极管特性没有,如果没有二次整流也得修

网友:
没有基础的话,多注意安全。俺就只敢捣鼓捣鼓低压小电子产品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但是不能盲目蛮干,先研究一下电路原理在动手吧。

网友:
这哪是修理,这是在试验家里的电闸什么时候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