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座指示灯

楼主(2019-12-28):
插座指示灯用的是多大的电阻,我买的100k的电阻,能用吗,我拆了一个之前的插座,测量一下是1兆欧的电阻!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的灯,如果是氖泡,需要1M的,如果是LED,100K差不多。

网友:
100K一一200K都成,100K有点费电,有人说乃泡用1m的,我见的都是150K一200K的。这个乃泡用的是150K的。

楼主:
我刚用100k串接方形led灯,没有五分钟,LED灯烧了!还是电阻太小!

网友:
我给插座加LED指示灯用的是200K的电阻,亮度也可以。

100K的可能会让LED灯的寿命短一些

网友:
这个不懂,我的一转三坏了几颗了

网友:
100k最多串红色led,可能寿命也不长,要是串绿色,白色之类的,一会就烧,200k加个二极管,串绿的白的都可以了。

网友:
冰柜指示灯刚坏,氖泡灯,测下150K电阻,正准备换LE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用100k串接方形led灯,没有五分钟,LED灯烧了!还是电阻太小!

100k怎么会烧呢,,那么小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k怎么会烧呢,,那么小的电流

反向电压太高,电流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向电压太高,电流太大。

还是没懂,100k限流后2.2ma电流,反向再怎么高也超不过这电流吧,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懂,100k限流后2.2ma电流,反向再怎么高也超不过这电流吧,求解惑

电阻的功率太小,烧了,你可以自行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