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由16GB升级扩容到64GB

楼主(2019-12-29):
继上次8月1号在新论坛发了首篇帖子,又有4个多月没来逛论坛了,晚上没睡着,凌晨来发个iPhone扩容的,这是新论坛第二个贴子,咱数码之家论坛手机维修方面的帖子比较少,发一个就多一个贴子
iPhone扩容,扩容别理解成U盘扩容的假容量了,是把原来小容量的苹果手机,存储芯片换成大容量的,以达到扩容目的,当然不是直接换了大容量就可以用的,详细步骤如下:
1、首先检查iPhone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尤其是常用的功能,以避免扩容后发现故障无法确定是原有故障还是新增故障,本次扩容的为iPhone6 16GB;

2、确定基本功能正常后,通过电脑进行一次刷机,可以用苹果官方的iTunes或第三方软件爱思助手,以保证原机主板能正常刷机且可正常激活使用,有少部分手机可能会出现无法激活使用;刷机,我理解为为苹果产品重装iOS系统,刷新写入最新固件等,意思差不多就行了,就跟我们U盘量产一样;
3、刷机激活正常后,就可以拆机取下主板进行主板手术,当然手术肯定有一定风险的,不可能100%成功的,就跟病人手术一样;把主板放在苹果专用的维修平台上,主板上的16GB芯片为海力士的;

4、因苹果手机flash存储芯片(维修行业中称之为硬盘)底部及周边有黑胶,须用专用刀片先把四周的黑胶与周边元件分离开,俗称割胶。割胶完成后用热风枪对硬盘均匀加热拆下,我用的是快克2008旋转风执风枪;

5、对拆下的16GB硬盘进行底层资料备份,需要专用的编程器或其它专用拷贝机进行,然后把底层资料写入大容量64G硬盘中。底层资料不可写错,否则手机无法激活;

6、对原主板硬盘焊盘进行处理平整,用吸锡带把锡拖干净,并加上助焊油或松香,把大容量64GB硬盘装上主板,这里我用的东芝的硬盘;

7、把主板装回外壳中进行刷机,成功后就等待iOS系统启动,并激活手机;

至此扩容到64GB结束!

欢迎访问兴宇数码旗下的快修网:www.QuickXiu.com
有手机问题可以打开网站联系方式加我微信咨询,加时注明来自数码之家。
有需要维修或扩容iPhone或iPad、或维修其它品牌手机的坛友,可以加微信联系我(因骚扰电话多,请优先微信联系)

楼主:
PS:苹果手机因在使用时一般都会登录APPLE ID,扩容前先退出为宜,避免ID激活锁的密码或ID忘记扩容后无法激活使用。

网友A:
手艺不错,焊盘光亮不掉点

网友:
我16g的还有一半闲着

网友B:
还行,水果字库难度很低,广告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网友C:
其他的都能自己干 就特奶奶的不想买编程器 感觉略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焊盘光亮不掉点

一看就是专业修手机的

网友E:
楼主 iPhone7plus的硬盘和iPhone8plus的硬盘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水果字库难度很低,广告做的不错赞一个~

字库是个代名字,一般是安卓机的EMMC存储芯片中存放了真正的字库。
果机中老机型都是NAND FLASH存储芯片,常常叫做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iPhone7plus的硬盘和iPhone8plus的硬盘是否通用

完全不同的,7plus 7  6s  6sPlus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都能自己干 就特奶奶的不想买编程器 感觉略贵

2000块左右,不算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专业修手机的

才开始修手机一年多,不算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库是个代名字,一般是安卓机的EMMC存储芯片中存放了真正的字库。
果机中老机型都是NAND FLASH存储芯片 ...

你可能还入行不久,字库这个名词是早期功能机英文机和中文机rom的区别,字库指的是汉字库,英文机没有中文字库,所以早期有提供英文升中文的服务,通常就是换flash,行内俗称就叫字库,如今对手机rom的统称就叫字库,是对早期俗称的一种沿用,和安卓还是水果没什么关系,现在修水果的多称呼为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还入行不久,字库这个名词是早期功能机英文机和中文机rom的区别,字库指的是汉字库,英文机没有中 ...

嗯呐,去年才开始改行修手机

楼主(2020-12-20):
时隔近一年了,再顶一个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非常非常的专业。

网友:
咋不上个128

网友:
我有个红米note4保险二极管烧了,有备件换吗………

楼主:
价格问题,顾客只要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