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PRODA PPL-23移动电源

楼主(2019-12-29):
试了下充不进电,一插上最后一格电一直在闪烁,拆开发现应该是正极镍片断掉导致的,电池还有电,IP5209主控,保护板是DW01加8205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宝,很多是英集芯单芯片方案,应该像正品的小米2万,用两颗独立的快充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宝,很多是英集芯单芯片方案,应该像正品的小米2万,用两颗独立的快充芯片。 ...

那玩意是紫米芯片,不开源

网友:
还带震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是紫米芯片,不开源

肯定都不开源,那些是方案厂家要挣钱的,其实充电宝不仅小米,连羽博和品胜都有过单片机修改型号成自己品牌,羽博好像有些也跟小米2万都有两个独立升压电路输出,给两个设备充电避免抢电流。目前我发现品胜只有一个输出电路带两个口,可能1A接口多了一颗限流电阻。快充只是各厂家专利技术不同,VOOC和SCP手机特殊接口和特殊电源,可兼容普通线慢充,高通和MTK特殊电源,利用普通数据线通讯,成功后升高电压快充,可兼容普通线慢充。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个充电宝,镍片都烂了

网友:
看电池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