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力士HFS256G3AMNB不能格式化怎么搞?

楼主(2019-12-29):
是我平板拆下来的,用着突然不能进系统了,放台式电脑能认盘,能看到分区,但是不能重新分区不能格式化,请问能不能救啊?主控是LM87800AA,闪存是海力士的H27QFGDYEBOR

网友:
能看到文件的话 赶紧保存重要数据。
这个主控没有工具流出,颗粒可以拆了做u盘。

网友A:
看看海力士有没有官方的ssd管理工具,有的话看能不能解锁。如果不行,试试30分钟大法。再不行就搬板子或做U盘吧。

网友B:
半小时大法如果没用就可以拆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海力士有没有官方的ssd管理工具,有的话看能不能解锁。如果不行,试试30分钟大法。再不行就搬板子或做U ...

你好,有SSD管理工具,但是一运行硬盘马上从任务管理器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小时大法如果没用就可以拆颗粒了

但是现在是认盘的,适合30分钟大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海力士有没有官方的ssd管理工具,有的话看能不能解锁。如果不行,试试30分钟大法。再不行就搬板子或做U ...

已经可以认盘格式化了,但是装好系统又掉盘了,上面说的解锁是什么意思啊?解了锁有什么用?

网友(2020-05-12):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吗,我有一个同样故障的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海力士有没有官方的ssd管理工具,有的话看能不能解锁。如果不行,试试30分钟大法。再不行就搬板子或做U ...

海力士颗粒随便买u盘套料吗

网友(2020-11-03):
H27QFGDYEBOR对应什么闪存?

网友:
我的已经老老实实搬板2246EN了,速度不错。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810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