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计算数据错误

楼主(2019-12-29):
unsigned long  sj = 0;

    Serial.println(ch);
    Serial.println(cm);
    Serial.println(cl);

sj = (65536 * ch) + (256 * cm) + cl;
    Serial.println(sj);

ch,cm,cl都是byte类型

比如:这是结果
125
250
0

8190464

实际应该是8,256,000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人贱啥都会 我只能路过留个名了

网友:
ch应该要用long型变量,以计算时候按照先算括号内的,再算乘除加减这个计算顺序,他先计算完括号内的65536*ch也就是65536*125=8192000这个值是给ch的,会溢出,包括后面的cm都会溢出。分开写就好了;
sj=65536*ch;
sj=sj+256*cm;
sj=sj+cl;
或者你改变ch和cm的变量类型就好了

网友:
话说,安卓计算器可以自己编辑吗?
前段时间说安卓计算器全灭,只有苹果计算器逻辑计算正确
为所欲为论坛一片哗然,果粉又兴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