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基于Arduino使用FastLED驱动WS2812B灯带

楼主(2019-12-29):
* 坛子里也有ESP8266驱动WS2812B的教程,带联网和远程控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63
* 这个帖子只是我的学习心得和思考。

* 要说WS2812B灯珠与ESP8266的共同点,我觉得就是廉价又易用,WS2812B已经广泛在各种使用场景中流行,园林景观灯,点阵屏等。

对于单片机爱好者来说,考虑其高性价比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炫技效果,它也成为囤货必备。

* 回想以前普通的三色LED灯珠,每个点需要三根线独立控制RGB,如果灯珠很多,需要使用串行控制线,电路中可能还要设计大量的串行信号译码芯片,例如74HC959,可能还要设计大量的三极管来增加LED驱动电流,实际上以前的很多点阵屏都是这样做的,大量的外围电路增加了模块的成本和重量,稳定性也降低。

* WS2812B灯珠与普通的RGB三色灯珠区别在于其每个灯珠中都集成了恒流驱动电路,以及控制电路,使得外围不再需要设计太多的电路,而驱动方式还是和以前采用了74HC959类似的,级联输出,理论上一根串行信号线可以驱动若干个LED灯珠,每个灯珠的颜色,亮灭都是可以单独控制的。在实际生产中,官方说明是一根信号线至少可以级联1024个灯珠,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单片机IO,就可以控制一个32x32像素的全彩点阵屏,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外围电路。

* 如果使用ESP8266基于Arduino来驱动WS2812B,那就是一种简单又实用的操作了,因为Arduino是特别容易上手的软件开发环境。
* 我首先是玩一个Blink,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不想关心WS2812B实际的驱动信号细节,直接使用FastLED这个库即可。
* 先安装FastLED库,工具->管理库->搜索安装FastLED即可。这个库也可以用在其他的Arduino设备上,不一定是ESP8266,它支持的LED也有很多种,WS2812只是其中之一。

* 当然如果是全新安装的ArduinoIED,得首先装ESP8266支持,可以参考https://arduino-esp8266.readthedocs.io/en/latest/index.html
* 用NodeMCU电路接线如图,VCC,GND,IN即可

* 实物如下图:

* 第一个Blink程序: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

void loop() {
  // 显示一下粉色
  leds[0] = CRGB::HotPink;
  FastLED.show();
  delay(1000);
  // 显示一下黑色,黑色就是熄灭
  leds[0] = CRGB::Black;
  FastLED.show();
  delay(1000);
}

* 再来玩个呼吸灯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

int h = 0;

void loop() {
  leds[0] = CHSV( h, 255, 255); //用HSV色彩空间,不断改变H即可
  FastLED.show();
  delay(2);
  h = (h + 1) % 255;
}

* 所有LED一起呼吸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

int h = 0;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 h, 255, 255); //用HSV色彩空间,不断改变H即可
    FastLED.show();
  }
  delay(2);
  h = (h + 3) % 255;
}

* 彩虹呼吸,大家颜色不一样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

int h = 0;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 (h + (255 / NUM_LEDS) * i), 255, 255); //用HSV色彩空间,不断改变H即可
    FastLED.show();
  }
  delay(2);
  h = (h + 3) % 255;
}

* 使用FastLED来操作LED,代码非常精简易懂,再来个简单的流水灯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8     //我的LED信号线IN接在8引脚
#define NUM_LEDS    12    //我的灯带一共级联了12颗LED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可以设置全局亮度,调低亮度不刺眼
}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RGB::Red;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i] = CRGB::Black;
  }
}

这样就可以让每个LED一次点亮成红色,感觉和普通的单片机操作流水灯没太大区别。
学会了点灯,我们就已经可以帮女主播做一块五彩斑斓的彩灯背景墙了。
当然下一步我计划学习把ESP8266的Wifi连接功能发挥出来,加入配网,接入贝壳物联,通过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灯带切换颜色和呼吸灯模式,毕竟主播一般手上很忙,用语音会方便很多。

ESP8266基于Arduino接入贝壳物联,使用天猫精灵控制WS2812B灯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73

网友A:
手上有个简易的ESP8266模块,不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简易的ESP8266模块,不会玩啊!

用Arduino写程序玩的话还是容易上手的

网友B:
通过智能音箱的语音控制这个想法太棒了,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智能音箱的语音控制这个想法太棒了,支持折腾。。

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智能音箱的语音控制这个想法太棒了,支持折腾。。

可以实现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73

网友(2020-02-03):
都是大神,我先记号一下备用

网友:
这灯泡好玩

网友C(2021-03-08):
我的fastled用arduino板很好用,8266为什么编译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fastled用arduino板很好用,8266为什么编译出错?

FastLed在8266上用就是有问题,几十个灯的时候,控制就不行了。

我用NeoPixel控制336个灯都没有问题。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C:
我的fastled用arduino板很好用,8266为什么编译出错?

我也是在编译的时候出错,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莫名其妙

网友(2021-06-28):
楼主在吗,为啥我的8266编译下载都正常,就是只亮一个2812,不受控制

网友D:
WS2812这个灯不知道是输入有电容还是输出有电容,总之灯串的多最后的波形就不对了,我最多串169个灯。而且每个灯的输出对地还接了电阻,第一个灯的输入高电平400ns串十个灯以后可能就变成500ns了,低电平没啥变化,所以串的多了后边的灯就亮的不对了。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D:
WS2812这个灯不知道是输入有电容还是输出有电容,总之灯串的多最后的波形就不对了,我最多串169个灯。而且 ...

看11楼。换一个库试试看。
是买的成品灯带。

网友:
能做个流水灯吗?

网友(2022-02-10):
学习8266点灯的好帖子,认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