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音箱通过隔离电源主机取电

楼主(2019-12-29):
小音箱供电电压5~12V,直接主机取电有共地干扰,试做一隔离电源解决干扰。
试验电源不尽人意,一节手机电池能驱动5WLED灯板。提高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下降,灯珠闪烁。不知何故?求大神指点。(输入

gd

gd

yy

yy

6V基本就不行了)
变压器:1:1  各12匝

网友:
我以前是一个用一个滤波电容解决的,我那个问题小
不过坑的是某叶草发烧用料1875,那底噪叫一个坑

网友:
就算是大神,也看不出你什么电路什么元件

网友:
不明白,帮你顶吧

楼主:
xl6019

xl6019

基本就是此图。

网友A:
应该研究下小音箱的功放板。不能只看电源。。有的音箱功放电路垃圾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研究下小音箱的功放板。不能只看电源。。有的音箱功放电路垃圾至极。 ...

我有个山水的蓝牙音箱,总是有杂音,不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你这样还不是共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还不是共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啊

实际次级是2组,细线一组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