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近遇到的郁闷事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9-12-29):
本人有一块技嘉GTX760升级换下来的三风扇显卡(换下之前,在一块X79的主板上正常使用),拿到一块华硕G41主板上点不亮,这块G41主板是好的,用别的显卡正常点亮,装驱动全部正常,,于是又把那块技嘉GTX760拿到一块技嘉G31的板子上正常点亮(装驱动,进系统完全正常),再次又把那块GTX760拿到一块映泰A55主板上成功点亮,装驱动完全正常,又把它拿到一块映泰P43主板上,却又点不亮了,换别的显卡正常点亮,一段时间后,最近又不死心,又到网上买了一块H55的带两个PCI-E插口的主板,然而,把这块GTX760插在这块H55的主板上第一个PCI-E接口上不亮机,插第二个PCI-E接口能正常点亮,装系统,驱动完全正常,但是我又拿别的型号的显卡插在这块主板的第一个PCI-E接口上却也能正常点亮,装系统,驱动完全正常。。。。郁闷了,难道我这破GTX760,还挑主板不成???{上面说的那几块块无法点亮760的主板,BIOS内部的什么禁用集显,什么把PCI-E设为第一显示设备之类的统统都试遍了,就差没刷主板BIOS和显卡BIOS了。。。另外,文中说的其他显卡都是一些亮机卡,9800GT,HD6770 ,GT610之类的显卡,G41主板配置如下,Q9500+4G DDR2,   G31配置如下,E8400+4G DDR2,  P43配置如下,Q9500/L5420/e5200/e8300这些CPU都实验过,+4G DDR3  ,A55配置如下,AMD740+4G DDR3 12800,H55配置如下,I3 540 +悍马大板(双PCI-E插口)+8G DDR3。}

网友:
这应该是4系列芯片组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你说供电问题是完全不存在,因为这些实验的板子都是在同一个500W长城的电源上实验的。。。

网友B:
还是换个电源试试,你的其他亮机卡都是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电源试试,你的其他亮机卡都是低功耗的

。。。。。。。。。。那么为啥在G31,A55,H55主板上能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供电问题是完全不存在,因为这些实验的板子都是在同一个500W长城的电源上实验的。。。 ...

我说的是板子供电而不是主机电源~

网友:
兼容问题好像是,以前遇到过

网友C:
楼主怎么还在老设备上投资?老设备能用就用,一般不建议在上面继续投钱。

我手里也有工作状况良好的三奶机,曾经有过买pcie转m.2或usb3转接口的念头,但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板子供电而不是主机电源~

?请教,显卡上带8+6PIN独立供电的。。。主板上的PCI-E显卡供电是电源12V通过MOS过来的。。还换什么板子供电?

网友:
刷主板BIOS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刷Bios,但没什么意义。G31 G41 P43之类的u都拖不动7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还在老设备上投资?老设备能用就用,一般不建议在上面继续投钱。

我手里也有工作状况良好的三奶机 ...

无聊闲的。。。。

网友:
楼主为了一块gtx760 ,搞了这么多的主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