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广告机屏幕和乐华主板和倍频板 画面有彩色点状雪花

楼主(2019-12-29):
请教下大家 一般是什么问题 屏幕是55的友达 彩色点会运动的 视频传不上来 看看图片吧 菜单和蓝屏状态没有症状 只有画面输入这样 hdmi vga av tv 都有此症状

网友A:
我和你的类似,但不是你这种主板,最终查出是电源干扰原因,替换电源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类似,但不是你这种主板,最终查出是电源干扰原因,替换电源后正常。 ...

谢谢你的评论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类似,但不是你这种主板,最终查出是电源干扰原因,替换电源后正常。 ...

你的是这样的雪花吗移动的红绿点 我换了电源还是这样

楼主:
这样的红蓝绿点 而且是横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这样的雪花吗移动的红绿点 我换了电源还是这样

我前后换了3个电源,确认是电源的高次谐波干扰的。我的板是使用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后换了3个电源,确认是电源的高次谐波干扰的。我的板是使用12V电源。 ...

哦哦 板子自带dcdc的啊 我这个多电压输入的 我用电脑电源代替了还是一样 然后换了个主板试机 感觉少多了 还有一点 看来不是逻辑板问题了 可能在电源哪里干扰吧

网友:
输入12V 输出20针 小电源 电源模块 迷你 小主机电源,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