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联通营业厅的易迷你多功能读卡器

楼主(2019-12-29):
能读身份证,还能写卡开卡,可以蓝牙连接.FM17550

网友:
能读身份证

网友:
身份证线圈呢

楼主:
背板上啊,印制的

网友:
能读啥主要看你连到了哪里。

网友:
这绝对是纯手工焊接的,焊点都不饱满

网友A:
这也没用啊,关键是联通那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用啊,关键是联通那个系统

不是的 可以利用这复制卡片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可以利用这复制卡片信息

复制了有用吗,不是得把卡上的串号写到系统里

网友:
这种居然不用解码器了?以前拆过,里面有个小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