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金属探测器

楼主(2019-12-29):
之前在论坛找到的电路图,说是探测精度比较高,电路做出来出现了问题。4011的12脚和13脚分别是基准频率和检测频率的输入,如果频率相同11脚就没有频率输出,喇叭就不响,如果电感有变化,12脚频率就会变,喇叭就会响。13脚基准频率14.1KHZ,没什么问题,但是检测那部分频率始终在100-200KHZ之间,线圈从新缠几遍也不行,这样就没办法比较了,大神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请指教。

楼主:
大家来探讨一下,畅所欲言

网友:
你要增探宝吗?

网友:
线圈缠的稍微规整点试试,也未必其实。。。

楼主:
搞起来,没准真探到宝贝

网友:
你这是要到中越边境去扫雷吗?

网友(2020-04-27):
真的有必要研究,挺好玩

网友:
效果怎么样?家用的话最适用就是往墙壁里打孔时。。。

网友:
   厉害啊,哈哈,真是不错,能探测金矿吗?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按图纸 JT用400-500K 那么你的13脚应该在200-250K之间  然后检测部分 人家要你用0.45的漆包线绕成直径60的圈 30匝   你这线圈直径最多30  看看电感对不咯 如果对了应该在200-250K之间     至于你的13脚只有 14K多 肯定是有问题的 检查下 下面部分电路

网友(2021-02-22):
12和13脚,你是接的IC1的还是IC2的?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2021-10-28):
你这金属线圈是不是有点细了。可以搞的线径粗点。供电电压高点,探测深度应该会增强

网友:
线圈直径不够 ,震荡的东西要严谨

网友:
被鼓吹的玩意很多不靠谱的,试过了不管用就拉倒吧,尤其是门电路,跟片子品质紧密相关,先前就按杂志做过遥控器,咋弄都只有一点点功能,元器件是拦路虎,电路原理上也是卡子,最后都是白费功夫。

网友(2022-05-13):
参考地雷战里边鬼子的探雷器,那铁圈粗多了

网友(2022-12-01):
换个思路,你的资料都发黄了

用单片机做,

可以输出脉冲,也可以检测

网友:
这个图纸就放弃吧, 别人用来水稿费的。原理上是没问题的,  线圈参数有明显问题,  这么大线圈是用来检测坦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