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12V丰源开关电源

楼主(2019-12-29):
周末在家,感冒了几天,头昏脑胀的看电视电影也看不下去,看到这个单位换下的电源,就试着修一下。

真坑,监控用的电源用这种没名气的电源,怪不得一年不满就坏了。

拆开看看整体,不懂好坏不乱说,请大家评价,但是看到几个功率管都没上散热脂就想吐槽一下。

拆开先看到的是保险烧了,没现成的换,用最细的铜线先连上试用。

烧保险肯定后面有什么坏了,一路查下去,这四个207全完蛋,话说这不是画的整流桥的图吗?用这个207算减配吧?

零件包里有这样的桥,就给换上了。

输出整流没事

两个13007也全完了

两个坏了,测出来还结果不一样。

暑假玩开关电源,这类13007正好有的多。换上。

到此,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就开始串灯泡上电测试,结果灯泡不亮,放心不少,但是输出灯也不亮,还是没修好。

494各脚查一遍,发现电压都不正常,输入电压,5V电压都没有。

继续查,看到两个电阻明显破皮,拆下检查,发现已经开路(这算是什么电阻?)。

看颜色应该是2.2的,这电阻换起来最麻烦了,很难找到一样的,最后找了两个3.2的换上,换完后的样子。

到此上电正常输出13V,调一下可调电阻,能正常到12V了。
一堆坏的零件

找到个2A的保险管焊上两个脚装上了

好了,功率管上点散热胶后整体装回盒子,吃饭去了。

再加上两个整体图吧。

网友:
板子还可以,就是那两个13007不是同一批次影响最大。玩晶体管,特别是场管,有那个晶体管测量仪(是这样叫的吧)真是太方便了,我也因此进了一个。

网友:
这个测试仪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得亏有备件,要不然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你这还算好的呢,上午拆了两个12V10A的监控电源,和这外形一样。里面是3842+6N60的,炸鸡的,直接扔垃圾堆了。工业电源我就没见过还有3842的,也不知道原来从哪里淘的。

网友:
修好了就吃灰系列。。。我家很多东西都是修好了就扔箱子里了。。

网友A:
请问测试时串灯泡一般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不会修?我看着你套路熟练不像一般人还有你换的13007背后有垫绝缘垫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不会修?我看着你套路熟练不像一般人还有你换的13007背后有垫绝缘垫片没有? ...

肯定有啊!这种半桥式的如果两个管C极连起来了就完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位老司机技术了得!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一个谦虚的好司机,那两个电阻,他肯定知道,还卖个关子,不知道的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测试时串灯泡一般是多大功率的?

我用的才25W的小灯泡,有问题能亮就好,功率太大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不会修?我看着你套路熟练不像一般人还有你换的13007背后有垫绝缘垫片没有? ...

真不懂,看多了帖子,慢慢来的,前面改过一个电源有点了解相关知识。
晕,需要绝缘?原来就没有啊。

怪不得今天拿出来测试发现功率下降,温度高出来不少啊,没装机前倒还算正常,谢谢指点!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啊!这种半桥式的如果两个管C极连起来了就完了。

没完啊!
这真要绝缘的啊?
原来拆开就没的,因为原来是塑料壳的啊。现在说了才知道。
到是现在用什么绝缘呢?云母片可以?

网友:
好技术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完啊!
这真要绝缘的啊?
原来拆开就没的,因为原来是塑料壳的啊。现在说了才知道。

要用这两种配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828403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5536295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完啊!
这真要绝缘的啊?
原来拆开就没的,因为原来是塑料壳的啊。现在说了才知道。

要绝缘的,不过你没绝缘居然没事???!!!只是发热和功率下降??!!我以为要爆管的。看来我基本功还不行,还需要努力学习一下这种"它激半桥式正激开关电源"。名字真JB长!

网友(2020-03-06):
引用 楼主:
真不懂,看多了帖子,慢慢来的,前面改过一个电源有点了解相关知识。
晕,需要绝缘?原来就没有啊。

以前的是塑封的所以不用绝缘片,现在是带散热的相当于c极短路啊,没炸真是奇怪啊,是不是因为两个管子没同时导通所以才没短路啊?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修过好几个,为了维修还添置了配件和测试仪,修好后一点用都没有。到是败家的一个方式

网友(2021-01-04):
,话说这不是画的整流桥的图吗?用这个207算减配吧?

不算,属于冗余设计,主产商可以根据自己的元件库存和市场供应行情,灵活选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