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床腿角铁丢失 有什么办法做一块类似的角铁

楼主(2019-12-29):
家里睡觉的床固定床腿的角铁掉了 照片的角铁是另一边相同的 掉的那个找了一天没找到
做一个类似的 应该怎么办
现在用旧书本支着 上面50斤重的床垫 暂时放在一边 怕压坏床 昨天晚上就是直接在板上铺上床单就睡觉了 今天还想着角铁怎么做 厚铁板比较难找 还得弯成直角 然后加工豁口 钻螺丝孔

网友:
角铁一般家具店有配,自己动手就上个实木三角容易多了。

网友A:
楼主拆床厉害了。
现在的床都是靠预埋螺丝固定了,没有以前老木匠的橓木结构了,便宜的木材也不结实!

网友:
首先求助万能的x宝大神!不行的话:

找一根足够硬实的棍子(木凳子腿就很合适)顶着横梁缺角铁那头的下面,棍子长度要正好支撑着地面,然后把棍子和床脚钉在一起,丢角铁的侧面再随意加个角铁连接加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床厉害了。
现在的床都是靠预埋螺丝固定了,没有以前老木匠的橓木结构了,便宜的木材也不结 ...

并不是我拆的而是因为用了太重的床垫给压坏的
因为床垫有50多斤重 压坏的 损坏床不是我 而是那26kg的床垫
床坏了以后我用电子秤 称了床垫子才发现

网友B:
简单,找一块厚度差不多的铁皮,先折个90度,画好切割的线,拿个拉花线锯锯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找一块厚度差不多的铁皮,先折个90度,画好切割的线,拿个拉花线锯锯下来 ...

铁皮肯定不行的,最起码要2mm以上的钢板

网友:
上X宝找一下那种加厚的角码应该可以代替,那个开口可以用角磨机磨出来,3MM厚可能会比较耐用些。

网友:
淘宝搜    床 五金 卡    然后按照你的尺寸找一下

网友:
找个同长度的木棍,打两个斜拉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不是我拆的而是因为用了太重的床垫给压坏的
因为床垫有50多斤重 压坏的 损坏床不是我 而是那26kg的床垫 ...

难道不是因为你太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因为你太重了吗

是因为床垫太重有26千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床垫太重有26千克

有电动工具吗,大搞小搞?
大搞,全换7*7角铁或8*8角铁,罗栓罗母固定,一劳永逸,能用很多年。
小搞,买两个角码,一个支撑,另一连立柱,不锈钢加厚角码不超5元/个,10块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床垫太重有26千克

还有个方法是,整根角钢加固,四周加一圈,角钢之间连接,横担也用角钢,一家人全睡上去小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床垫太重有26千克

角钢安装好后,拆下来拿去镀锌,重新安装时,加上硅胶片,晚上做爱情动作片绝对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动工具吗,大搞小搞?
大搞,全换7*7角铁或8*8角铁,罗栓罗母固定,一劳永逸,能用很多年。
小搞,买 ...

相比一个人的体重来说,26KG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两口子就更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床垫太重有26千克

难道你不足26千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不足26千克吗?

人加床垫不就更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加床垫不就更重了

哪个是主要矛盾?

网友:
直接钉个木板上点胶加强就行了,但你这个看形状像床头板的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