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器

楼主(2019-12-29):
手里有个老式充电器,想买个三段式充电器给汽车电瓶充电。喜欢中兴2400,但是全下来整套太贵了,也不会改求推荐成品充电器

楼主:
或者推荐个三段式充电板接在老充电器上也行,这样最便宜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航模充电器就行了,我用的可以10a充电

网友:
留个记号,我也在找。

网友A:
自己设计呗,dc变换加三段控制。算了,还是电动车充电器改12v吧,论坛就有精华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呗,dc变换加三段控制。算了,还是电动车充电器改12v吧,论坛就有精华教程 ...

有空研究研究,还是感觉三段式充电板好ԅ(¯ㅂ¯ԅ)

网友B:
最近看人家改好的明纬350瓦电源可以改成0-60和0-90伏的数控电源,有三段的,成品比较贵要快二百了,套件不到一百,这个比中兴的小,你充汽车电瓶,只要不是货车那种,用这个差不多了,刚好实用,大小也差不多,当然你有老式的,买 个大功率的DC-DC电源板有三段的那种,也不错,一定要功率大点的,某宝上虚标严重,十二伏五安的充电,最少要买 两百瓦的才能稳定长时间充电 ,要不会烧掉的,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烧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人家改好的明纬350瓦电源可以改成0-60和0-90伏的数控电源,有三段的,成品比较贵要快二百了,套件不 ...

谢谢抱拳!明纬的我也在某宝上看了几个,还没看见带三段式充电的,主要是没多看。DC-DC有推荐吗,我给家用车充电,咱没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人家改好的明纬350瓦电源可以改成0-60和0-90伏的数控电源,有三段的,成品比较贵要快二百了,套件不 ...

李老板果然是过来人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人家改好的明纬350瓦电源可以改成0-60和0-90伏的数控电源,有三段的,成品比较贵要快二百了,套件不 ...

明纬的我也看了几个,看的少没发现有三段式充电的,能推荐个DC-DC电源板吗,这样作为新人的我就会少走点弯路哈哈

网友:
淘宝买成品最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纬的我也看了几个,看的少没发现有三段式充电的,能推荐个DC-DC电源板吗,这样作为新人的我就会少走点 ...

反正你自己找板子就是,你想用三安充电,一定要买说明是十安的才能好用,别想淘宝的板子标多少你用多少,想都不用想,自己搜DC-DC电源板,里面有些有三段充的,你找找吧

网友:
多大电瓶、还是设计个带温度补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