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想液晶电视42K71拆解并修复背光

楼主(2019-12-29):
这个电视没怎么用,偶尔有背光偶尔没有,有时候只有一半背光,朋友送过来说售后要好几百,淘宝给换了一个灯条,花了10块,主板上有两个电解损坏,一并更换了。这台电视机内部构造很复杂,属于堆料型,但市场反馈一点都不好,个人认为设计的很一般,散热不好

电源部分,真的很堆,这个电源看着挺不错的

背光板的电容,很多板子上都有刚罩,多此一举...

芯片特写

主板上坏掉的电解电容

更换同型号电解

按钮接口丰富

超薄的扬声器

LG屏幕 LG自己家的芯片

拆下来很多螺丝钉

屏幕拆下来了

左一层又一层的背光纸

螺丝花扣,费挺大劲拆下背光,就这么个铝片子,拆了3小时

欢迎各位评论区讨论,维修到此结束 谢谢

网友:
这是给热坏了~

网友:
联想虽说电脑手机做的很烂,但是这电视比起小米还是强多了,

网友:
2011年的老产品了 电容不是三洋的。功耗大 自然容易坏。

网友:
联想居然还贴牌电视机

网友:
电视和平板部分是分离设计的

网友:
厉害厉害
我以前家里坏了一个45寸的,结果让我给扔了

网友:
好多连接线的呢……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A:
当年踌躇满志出过那么一阵电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跟现在华为智慧屏感觉差不多

网友B:
AOC代工的液晶电视?

网友:
冠捷代工的。

网友:
感觉这电视里面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踌躇满志出过那么一阵电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跟现在华为智慧屏感觉差不多 ...

不一样!你看看现在的国货标签 爱国加成是联想没有的!

网友:
堆这么多料,结果还是坏在电容上。

网友:
当年的做工还算不错的呀,这么多块板子

网友:
确实很对料,但这些不相CPU 内存样的 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C代工的液晶电视?

没错,AOC代工,差的一b,简直是污染

网友:
LG的模组屏,就是容易背光短路,严重的烧升压板。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楼主表述的问题,又或者侧入灯条的某块区域明显变暗还有可能是屏幕亮了马上就暗,一直反复,声音却一直是正常播放的状态。可是把灯条拆出来一通测量吧,灯条又不短路。换背光灯条能好,要胆大心细,还要地方大。本人已给这样的模组屏换了不下4个灯条了。到最后十分不信任LG的屏

网友:
楼主属于话不多直接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