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吸顶灯

楼主(2019-12-29):
家里的吸顶灯修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换了个电源模块,第二次发现双色led的黄色led有6个坏的,用电烙铁焊锡短路没修好。白色led好的,只是每次开灯时遇到黄灯就必须有技巧地连按三次开关转到白灯,家里人掌握不好,经常开不了。今天索性买两个雷士的灯盘,36瓦,做活动不到30。麻利地换上,完工。

楼主:
这焊工也是醉了

网友A:
得有热风枪才好拆吧,

线宽太大,
热量耗散太快

网友:
这样飞线可以?
总功率不是大了吗,会烧的吧

网友B:
把黄的LED全换成白的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黄的LED全换成白的不就好

有那个心,没那个能力。看看焊工就知道,对我来说要增加多少工作量。

网友:
用哪种diy的加热台十几块钱一个,很好用的拆灯珠很好拆,前几天刚换了十个灯珠

网友C:
不到30都贵了。。之前买灯没有2元以下我都不会下蛋,主要是带壳

网友:
煤气灶开最小火 背面一烤灯珠就可以用镊子拆下来了

网友D:
放蜡烛上面烧,拆坏灯芯快得很,就是会熏黑

网友:
L.ED灯省电不省钱,太容易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得有热风枪才好拆吧,

线宽太大,

煤气灶上烤几秒钟镊子一推就掉了,上的时候烤一下定位,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蜡烛上面烧,拆坏灯芯快得很,就是会熏黑

我用金属防风打火机换的,十分好用

网友:
前一段时间连续薅羊毛,薅了二十多个各种LED灯,给我爸家都换了一遍,还剩十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煤气灶上烤几秒钟镊子一推就掉了,上的时候烤一下定位,ok

尖嘴钳直接夹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到30都贵了。。之前买灯没有2元以下我都不会下蛋,主要是带壳

雷士的,36瓦,带透镜,铝板很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尖嘴钳直接夹碎

镊子,没说尖嘴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