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0V变压器初级5欧正常吗?

楼主(2019-12-29):
撸了个先锋CD,双变压器的,卖家说插错220V废了。
到手测了两个变压器,一个初级线圈和温度保险都挂了。
另外一个温度保险挂了,初级线圈还有5.2欧。
这么小个变压器这阻值正常吗?

手头没有220V转100变压器,据说小功率可以用电容串初级上电,一般电容要多大的?

下面图二这种胶感觉都会腐蚀零件的,遇到好多了。为啥厂家要用呢?

图四这个稳压管被腐蚀断了,管子只写有18B,是不是18V的?

网友A:
搞一个光驱接以上解码器,难道不比这个好吗?

网友:
明显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光驱接以上解码器,难道不比这个好吗?

冠希哥说的那句:摄影的境界你们只会玩器材的永远不会懂……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B:
5欧,我觉得正常
次级线圈看看多少,估计这变压器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欧,我觉得正常
次级线圈看看多少,估计这变压器没烧

次级的灯丝交流2.5欧,正负双电两个绕组都在1.9,屏幕负电21欧。

网友:
220v的初级5欧不对吧

网友:
小功率变压器初级电阻不会是5欧姆。次级都和它差不多了。基本就是坏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将变压器初级重绕。看样子变压器初次级是分上下的,比较好操作。

网友C:
220除以5 这么大电流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冠希哥说的那句:摄影的境界你们只会玩器材的永远不会懂……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

这句话是调侃的说的,冠希哥哥可没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除以5 这么大电流不正常吧

变压器的电流又不等于电压除以电阻。

网友D:
图一中,这么大点的功率的变压器初级5欧姆明显不正常。应该差不多200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中,这么大点的功率的变压器初级5欧姆明显不正常。应该差不多200欧姆左右。。 ...

那估计初级有短路了……这变压器不好找啊……找人重绕,人家嫌太小了……
另外一个是焊接硅钢片的,连重绕的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初级有短路了……这变压器不好找啊……找人重绕,人家嫌太小了……
另外一个是焊接硅钢片的,连重 ...

能想的办法太多了。这应该只是一个待机用的变压器。建议把主电源变压器和这个小的变压器换成相同电压输出的,220V的变压器,这样能弄到的变压器就更加简单了,

网友:
先锋倒置CD蝶CD机,双dac正常机子闲鱼不低于500元查线路,估算变压器电压。搞好它啦

网友:
初级串个灯泡其它空(吸空引脚)接22OV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初级有短路了……这变压器不好找啊……找人重绕,人家嫌太小了……
另外一个是焊接硅钢片的,连重 ...

现在的开关电源满足不了你么???绕毛线。。。直接买个开关电源换上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除以5 这么大电流不正常吧

你把交流阻抗吃掉了?

网友:
感觉5欧电阻不正常。这么小的变鸭器,一般在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