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宽带的IPV6公网访问尝试

楼主(2019-12-29):
我在异地工作时候,家里电视的APP需要升级,或者是连接NAS。

----------------------------------------IPV4------------------------------------

长久以来都是依靠frp实现的,adb通过stcp 而NAS则是TCP。
NAS 走HTTP和FTP,端口只能取朋友的阿里云frp服务器中转,
他设置了500KB/S限速,家里200M的宽带也就这样了。

KKTV的安卓系统,开了root之后,先运行adb connect 127.0.0.1:port

再启动frp,通过stcp进行中转到K2路由器里的
然后我远端PC的操作就变成了K2对安卓系统的操作。
同样可以对我爸妈的安卓手机操作。

所以一共需要以下port:(注意密码安全
stcp 1555 N个,你有几个安卓设备就要几个
tcp ftp N个,你的NAS或者路由器用
tcp http N+1个,你的NAS用,路由器必须有一个,光猫最好也要有一个。

tcp ssh N+1个,你的NAS用,路由器必须留一个。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frp的端口要预留,
万一遇到被挪用端口就还要改。

K2 PADAVAN 对FRP 有个BUG要设置一下, K2P也有
必须把frp 获取版本注释掉。

HIBOY很久没更新opt-file, 我提交问题也不回,
ZCTMDC也遇到了问题,他和我一样把这句注释了

/etc/storage/script/Sh32_frp.sh
226行  frpc_v="/opt/bin/frpc --version"
无法返回正确版本,cpu占用为100%

至此,IPV4通过FRP 对外网映射已经完成。

----------------------------------------IPV6------------------------------------
今年春节回家,朋友说IPV6已经实现全国大公网。

首先是光猫桥拨(PC PPPOE),这个可以获取到IPV6地址,
打开lighttp,端口80,8080,40044。
电信手机的浏览器通过 [IPV6地址]:port 都可以正常访问。

不支持ipv6的http,ftp,sftcp,ddns 均无法访问。

而且lighttp,  可以同时分配80端口给设置ipv6和ipv4,
两服内容不同,本机用不同ip(v4/v6)浏览可以看到不同内容。
linux下(LUBUNTU)没测试

光猫桥拨(K2 PPPOE)。 PADAVAN 系统,就是老毛子
除了照常设置WAN口使用PPPOE,设置账号密码外,要设置IPV6部分

外部网络 (WAN) - IPv6 设置 ->
IPv6 连接类型 =Native DHCP V6
获取 IPv6 外网地址 = RA
自动获取 IPv6 DNS = ON
通过 DHCPv6 获取内网 IPv6 地址 =ON
启用 LAN 路由器通告 =ON

设置完基本上PC也可以获取到IPV6地址,这个地址来自光猫中继的。
直接访问PC获取到的IPV6地址就可以访问到对应的IPV6服务。

光猫路由(K2 二级路由)。 PADAVAN 系统,就是老毛子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设置光猫很麻烦,虽然我知道怎么设置,
但是万一光猫坏了,移动电工来换光猫,我就完蛋了。

所以,K2的WAN口设置动态IP,接到光猫(千兆百兆对K2无所谓)
然后发现连接K2的PC的IPV6地址是本地的,没有中继。
IPV6网站无法访问。需要安装6relayd 中继。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6relayd
6relayd -d -A  eth2.2 -br0
这样就可以了

此外关闭光猫的对内网 DHCP V6
外部网络 (WAN) - IPv6 设置 ->

通过 DHCPv6 获取内网 IPv6 地址 =OFF
启用 LAN 路由器通告 =OFF

自此,二级路由下PC也有IPV6地址了,公网访问也正常。

------------------------------------------后续-------------------------------------
但是!
桥播电脑,桥拨K2,光猫路由,二级路由下,IPV6地址并不一直一样的!
设置我隔几天重启光猫后,IPV6地址也有部分变化.......
还是需要一个类似花生壳的东西,一段时间就更新域名对应的IPV6地址。
我偷了个懒,找了个可以FTP的免费空间,检测到IPV6地址不同,
就生成新的带新IPV6地址的HTML文件传送到免费空间上,
然后我打开免费空间,对应网页就会显示对应的地址
再通过CURL来下载地址到本地,写入HOST文件,以此达到最简单的DDNS。

如果大家有支持IPV6的免费送二级域名的DDNS,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
H大的老毛子有aliddns支持ipv6,测试可用,但是不会配置防火墙脚本,所以连不上,不开防火墙又觉得不安全。
都说光猫桥接效果更好a,
adb也能frp出去,以前没想到啊,厉害
H大的精力都在不可描述上,好多软件只能自己试着更新了,后来就折腾旁路由了,

网友:
去张大妈的网站上搜一下,有相关的ipv6直连的保姆教程。我申请了个阿里云的ddns,经测试外网可以访问nas,但是有个弊端,在外边的访问也必须有ipv6地址,否则不能访问。公司的联通和附近的基站居然都没有分配ipv6:sweat:

网友A:
大内网里的IPV6没多大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内网里的IPV6没多大意思啊

大公网。

网友:
很多 DNS 服务商有提供 API 的,
获取KEY后可以通过脚本自动更新~~

网友B:
6relayd好像有弊端,没有ipv6流量就会断开。不用DHCPv6-PD的话最好是用ipv6 passthough来实现穿透,ac66u和ac88u好像是自带这个选项,老毛子得自己敲命令。https://qydw.blogspot.com/2016/11/padavanipv6ipv6.html?m=1modprobe
“ ip6table_mangle
ebtables -t broute -A BROUTING -p ! ipv6 -j DROP -i eth2.2
brctl addif br0 eth2.2
解释

第一条命令:加载ip6table_mangle内核模块。
第二条命令:阻止内网对外网所有非IPV6流量的访问,即IPV4流量依然通过NAT。
第三条命令:让WAN口(eth2.2)成为内网(br0)的一个端口,这样做使得局域网内的主机与外网处于一个广播域,可以收到校园网网关的路由配置信息,每一台主机便可以得到一个全局的IPv6地址。
效果

  执行后eth2.2会进入混杂模式,网络会临时中断。客户端重新联网后,可以从公网直接获得IPV6地址并访问IPV6网站。该方法不适用于IPV6需要认证的网络”

网友:
墙不是堆好了

网友:
移动IPV6好像打不开U管和谷歌

网友:
认真学习,认真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relayd好像有弊端,没有ipv6流量就会断开。不用DHCPv6-PD的话最好是用ipv6 passthough来实现穿透,ac66u和 ...

是的,现在最稳就这样了。
主要是二级路由PD不能下发了,一级路由(光猫桥接路由拨号)没这个问题。
二级路由就只能用说那个命令,但是这样路由不能得到IPV6地址,但是电脑得到了。

现在很多软件还是只支持IPV4的,所以IPV6就算是大公网,也要两边都是IPV6大公网才行。
要么只能把内网的端口映射了。

楼主:
IPV6的墙和大内网没什么关系,防火墙只是隔离内外网走白名单,并不是说IPV6就封不了。
IPV6主要是解决IP地址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IPV4数量不足所以才用大内网的,
当然,顺便封一下P2P。

网友:
刚换了移动宽带

网友:
openwrt 自带人ddns就支持 v6 ,我用一年多了,v6 确实方便

网友(2020-04-24):
有了IPV6再也不怕移动宽带的大公网了

网友(2024-09-03):
没什么意义,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