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路由 的IPV6

楼主(2019-12-29):
二级路由 的IPV6

之前的帖子也说过IPV6 二级中继必须用 6relayd,来中继。
让前面后续设备PC能获得公网的IP,否则挂内网要映射端口。

IPV6这个东西,其实一般来说,地址都是用不完的。
所以他是没有NAT这个概念的,他的地址是通过PD
(prefix delegation) 就是地址委派,来分配IPV6地址。

然后通过服务器往下分发,具体就不多说了,
这里之说家用路由器的PD中继为什么不行。

因为IPV6的PD的特性,6relayd一段时间后会失效,
只能不停的给某个ipv6地址通讯寻求连贯。
而不用6relayd的话,他PD的信息不能透过路由器。
这是很蛋疼的事情,假如直接透过去,那路由器就没用了,
变成交换机了。中转过去,他又要反不全需要的东西。
或者说,换头没换完全,一段时间就没了.........

这里还有恩山 ago 兄弟提供的方案,接下来我也要试一试
因为6relayd 总是丢地址,必须一直ping -6 www.163.com

总结一下,完整方法如下:

1、用网线接二级路由器的WAN口,或者通过WIFI无线中继,一级路由器的信号,确保二级路由器可以上网,然后安装如下软件: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odhcp6c odhcpd

2、添加vwan6,(wan6一般会自带,不用新建)
配置协议为dhcpv6,
接口选择中继的无线信号,
防火墙选择wan,
“请求指定长度的 IPv6 前缀”的值改成56。

3、在启动项目/etc/rc.local文件里添加:
sleep 60
/etc/init.d/odhcpd restart
exit 0

4、修改/etc/config/dhcp文件,在config dhcp 'wan'这句的上方添加如下配置:
无线中继的话,照此修改:
config dhcp 'vwan6'
        option interface 'vwan6'
        option ra 'relay'
        option dhcpv6 'relay'
        option ndp 'relay'
        option master '1'
保存,退出。

有线中继的话,照此修改:
config dhcp 'wan6'
        option interface 'wan'
        option ra 'relay'
        option dhcpv6 'relay'
        option ndp 'relay'
        option master '1'
保存,退出。

5、修改lan接口的dhcp服务的ipv6配置。
     ra,dhcpv6,ndp这3项都改为中继模式。

6、重启路由后,二级路由即可正常中继一级路由器的ipv6了,有线中继和无线中继都可以。

此外还有一种就是路由无法获得IPV6地址而下面的可以获得。
简单说就是IPV4走路由,IPV6跳过路由了。

modprobe ip6table_mangle
ebtables -t broute -A BROUTING -p ! ipv6 -j DROP -i eth2.2
brctl addif br0 eth2.2

这些都不是正路,正路还是ipv6 relay  , 但是无论是6relayd还是odhcpd
都会不定时断网。

那么看看恩山上iamfool 的一篇帖子

移动这几天分配了ipv6,可惜掩码是/64的,没法再分子网,
不过openwrt的odhcod relay模式可以让lan端设备都获得公网ipv6地址,
但是死活都不能ping通ipv6的网站。google一大轮,类似情况很多但都没有解决方案。
后来发现只要lan端设备ping路由器的wan端ipv6地址,ping第一下延时较长,
ping通后再访问ipv6网站就正常了。但不可能每个设备都这样搞,
一个是麻烦,另外是手机、ipad等设备调用ping命令很难。

也就是说relay之后,路由表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自动更新。

或者说打开br0的RA
sysctl -w net.ipv6.conf.br0.accept_ra=2

无效

JSP1256 在CNBLOG上写道
https://www.cnblogs.com/jsp1256/p/7599686.html

使用此种方式,NDP不会转发同一前缀下的NS邻居请求到上级网关,
故如果有设备不接在本路由器的LAN区域下而是WAN区域下,
但是前缀相同,后端设备会因为得不到NA响应而显示无法连接。
解决方式是路由器上ping一次即可,路由器会向WAN口发送NS请求
从而得到上级网关的响应,邻居表就会建立,链路将被打通
(IPV6-NAT方式不受此影响)。

也就是说,最终问题在于IPV6的 “前缀相同” ,那简直是无解啊。

小节一下,把IPV6的PD中继到路由后面,只能IPV6直通推送,
如果简单的中继的话,会因为地址前缀相同导致关闭通路。

网友:
我家也是移动宽带,目前还是ipv4

网友A:
基站分配的是内网,不知单独v6怎么样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站分配的是内网,不知单独v6怎么样没试过

手机是电信的,可以访问到移动光猫接的K2路由器下面的电脑开的HTTP,你说呢。

网友:
日常生活中没有太明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