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档电动工具无刷驱动+开关 不知怎么接线测试 啥牌

楼主(2019-12-29):
高档超大功率电动工具无刷驱动+开关  电池口子是4根插脚  哪样接呀?
最左边和最右边是正负极 中间两根干啥?捣鼓捣鼓精神在, 能帮俺少走弯路么

网友A:
米沃奇的,无刷的没有研究,你可以查查能不能和有刷一样,接两个电阻骗过主控。

网友:
哪买的,我也想买,有没有链接

网友:
米沃奇角磨机的主控

楼主:
我捡漏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无刷的没有研究,你可以查查能不能和有刷一样,接两个电阻骗过主控。 ...

好我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