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电动伸缩杆原理

楼主(2019-12-29):
电机正反转需要外部换极性,内部2个限位开关,电机减速螺杆伸缩

网友A:
关键是失电后怎么锁住不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失电后怎么锁住不动的?

螺丝杆,没电之后怎么可能会缩回来

网友C:
见过好几个电推杆,中间有一个齿轮都是塑料的。看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好奇为啥都会放一个非金属齿轮在中间,特别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丝杆,没电之后怎么可能会缩回来

如果没锁,没动只是压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锁,没动只是压力不够。

看这个结构也不可能是用在压力非常大的地方啦

网友D:
我一直以为里面是涡轮蜗杆传动哦,只有涡轮蜗杆才能自锁

网友:
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医疗设备上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好几个电推杆,中间有一个齿轮都是塑料的。看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好奇为啥都会放一个非金 ...

相当于可破坏的轴连接。。用于高负载下卡死的话不会损坏电机,塑料齿轮会先完蛋。。

网友:
有一个尼龙的是过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里面是涡轮蜗杆传动哦,只有涡轮蜗杆才能自锁

好像攻角低于22度的蜗杆的肯定能自锁,我以前拆过发条断裂的八音盒,里面有一个高速齿轮推动蜗杆,然后蜗杆推动阻尼器限速。其它的自锁传动有RV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好几个电推杆,中间有一个齿轮都是塑料的。看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好奇为啥都会放一个非金 ...

塑料的是第一级齿轮,扭矩不大,再加上尼龙的自润滑性能比较好,比金属齿轮更适合

网友E:
多少钱买的?多少公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买的?多少公斤的?

简单粗暴的拷问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和偶猜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锁,没动只是压力不够。

是没锁,没动压力不够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中,螺纹摩擦力和减速齿轮的作用,伸缩杆压坏也不会缩回去的

网友:
看质量好像还可以,都是金属齿轮(一个尼龙齿轮),不知道能举升的重量多大?

网友:
就是电动汽缸

网友:
想想还是手动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