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时间继电器(TenGen JS14S)

楼主(2019-12-29):
这玩意有料

网友A:
没有时间单位???s、m、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间单位???s、m、h??

正面和按键就是时间设置,我拆了几个用的都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面和按键就是时间设置,我拆了几个用的都是单片机

他问的是,数字后面是S还是MS 还是H 还是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间单位???s、m、h??

单位是S  单位是S单位是S

网友:
有料没用啊,重点是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