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又一个郁闷问题 内存

楼主(2019-12-29):
金士顿d3  1333  4g    加2x2g  1333  4g 1600  asus b75-v
未加金士顿前正常运行,加后第一次正常开机,但一个小时后蓝屏.自动重起后不能过内存时序调整,单独用金士顿也不行。怀疑有灰尘粘连,清洗后问题依旧。还是第一次正常开机,一个小时后蓝屏,自动重起后不能过内存时序调整。搞不懂了。再来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b75-v可以自动调整内存时序。

网友A:
3条时序不同的话,慢的尽量先插到靠近CPU那几条槽,非必然自己多试试几种组合方式,我默认是两条两G插一个通道,其余两条4G插一个通道
内存单独跑一下memtest比较稳妥

网友B:
有可能是内存不兼容,把那根1600的拿掉试试。。。因为你有三根是1333的。以上只是猜测,我也碰到过内存不兼容的问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内存不兼容,把那根1600的拿掉试试。。。因为你有三根是1333的。以上只是猜测,我也碰到过内存不兼 ...

应该不是,单独的金士顿也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条时序不同的话,慢的尽量先插到靠近CPU那几条槽,非必然自己多试试几种组合方式,我默认是两条两G插一个 ...

单独开不了机,问题是全插的时候第一次能正常开机,1个小时后蓝屏,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死机蓝屏应该是有一条以上不问题或有瑕疵或组合起来内存速度匹配问题,建议主板BIOS放电一次,安装全部内存,不带硬盘试试,能进bios,再重新安装一次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死机蓝屏应该是有一条以上不问题或有瑕疵或组合起来内存速度匹配问题,建议主板BIOS放电 ...

试试看。b75-v自带内存自动调整,应该可以调整过来。
还有个问题,单独金士顿不能开机,怀疑这条内存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看。b75-v自带内存自动调整,应该可以调整过来。
还有个问题,单独金士顿不能开机,怀疑这条内存有什 ...

还不行换个CPU试试,我碰到过一次CPU内部一个内存通道出问题的。。表现现象是,内存插满不亮机,只能用一个通道,也就是插第一二个内存插槽。插3-4不亮机。如果插1-2的话可以完全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包括打游戏。。。(扯远了,只是本人个人建议,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试看。b75-v自带内存自动调整,应该可以调整过来。
还有个问题,单独金士顿不能开机,怀疑这条内存有什 ...

先换内存槽试试,用人民币叠2次擦拭内存槽清理铜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换个CPU试试,我碰到过一次CPU内部一个内存通道出问题的。。表现现象是,内存插满不亮机,只能用一 ...

这个应该不是,几个槽都各种试过,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内存槽试试,用人民币叠2次擦拭内存槽清理铜锈试试。

好  试了再来回答

楼主:
问题是第一次能正常使用1个小时啊,要说坏了?是没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内存槽试试,用人民币叠2次擦拭内存槽清理铜锈试试。

两根4g的现在能用了,今天如果没问题,明天再加2根2g的.
钱搽槽子,bios放电,都搞了,还是要用b75-v的调试模式。1333的是双面,1600的是单面,应该是单双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根4g的现在能用了,今天如果没问题,明天再加2根2g的.
钱搽槽子,bios放电,都搞了,还是要用b75-v的调试 ...

单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机器上是1600的单双面的4+2的B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机器上是1600的单双面的4+2的B75

还是有问题,每次启动都要专门调试,再f1进bios选择启动,应该是调试结果没有保存好的原因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问题,每次启动都要专门调试,再f1进bios选择启动,应该是调试结果没有保存好的原因把 ...

按F1应该还是有问题,重新放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F1应该还是有问题,重新放电试试

刚才只调试了一下,没f1进bios了,再看看。
放电有点麻烦,要拆显卡,电池在显卡正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F1应该还是有问题,重新放电试试

单,双面条在同一通道是成问题,今天换单面4g1333直接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