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eller WCM1校验解锁工具拆解请教元件型号

楼主(2019-12-29):
谷歌没有搜到这个拆机图片,全球首拆

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红框所示的元件是什么型号?
现在故障是通电不显示,拆开一看,这个地方被烧糊了,是一个S8050的三极管,感觉不对,被修过了,不知原型号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吗?

感觉是一个LM7805的稳压器,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8050吗?

网友:
原来可能是接的一个mos管也说不定

楼主:
S8050不对,是错误的,原型号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7805,因为输入只有6v,输入输出压差太小,可能是其它压差小的LDO,有可能是升压稳压LDO,LMC6061的电压电压在4.5-15v之间都可以,为了防止电池电压低引起运放不工作,有可能是升压稳压LDO。

楼主:
上面的单片机PIC16C57的第一脚也是接焊点3#跟LMC6061的供电是一路的,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7805,因为输入只有6v,输入输出压差太小,可能是其它压差小的LDO,有可能是升压稳压LDO, ...

谢谢解答,单片机PIC16C57的第一脚也是接3号焊点,跟LMC6061的供电电压是一路的,看图

网友B:
LM60C61工作电压是4.5V-15.5V,
PIC16C57的工作电压是2.5V-6.25V,
所以应该是5V工作电压。
你先测下正常使用状态下3脚有没有5V电压。如果有,那就是一个5V转3.3或者其他电压的,给其他电路用的。如果没有,那就是6V转5V的芯片,给PIC16C57和LM60C61用的,你可以给3脚加5V电压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因为你这个3脚芯片不管是三极管还是3端芯片,引脚功能都对不上。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60C61工作电压是4.5V-15.5V,
PIC16C57的工作电压是2.5V-6.25V,
所以应该是5V工作电压。

谢谢您的电路分析,我加个7805试一下!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HT7550-1跟这个脚一致,就是输出电流只有100mA,不知跟这个电路匹配吗?看图

楼主:
今天安装了一个HT7550可以显示,但是功能不正常,烧坏的地方应该是个三极管,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二极管过来的是一个负电压-4.5V左右然后经过2个电阻分压给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