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诡异的手机信号问题

楼主(2019-12-29):
旧手机,最近手机信号不好。以为是手机的问题,于是买了个新手机。
新手机买回来之后,发现还是信号不好,这才发现是卡的问题。
换张卡之后,头一天信号是好的。第2天信号又不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让你换5G了

网友:
打客服问问

网友:
从前3G以为信号不好,换了4G结果显示满格还是100多。
耗机比3G还废,拿着手机转一圈发现被高楼拦住了,
发射塔下信号稳定60,多走几十米就只有100多。

网友:
2G的信号最好。3G要差一点,4G比3G差,5G嘛,那就更差了。发射基站得50米一个才行。

网友:
再买一个新手机试试!!!

网友:
随身携带信号放大器

网友:
站下真的信号小,远点就好,因我的楼上有各个手机信号站,自己手机2格信号,对面楼满格。

网友:
基站问题吧,检修?